[应用笔记] 串口波特率及USB转串口设备

楼主(2024-06-28):
串口波特率及USB转串口设备
USB转串口设备通常支持各类标准以及非标准串口波特率,这些波特率由USB转串口芯片的内部或外部时钟源通过倍频或分频得到内部串口时钟,再由内部串口时钟分频得到目标串口波特率。根据USB速率的不同,USB转串口可以分为全速USB转串口和高速USB转串口。全速USB的物理层速率为12Mbps,而高速USB的物理层速率为480Mbps。

对于常规低波特率通信,使用全速USB转串口可以满足应用需求;而对于高波特率串口通信以及多串口通信,使用高速USB转串口效果更佳。最大峰值串口波特率是指USB转串口芯片支持的物理最高串口波特率。

网友A:
高速设备会收到低速通讯方式的限制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B:
如果收发双方的硬件是一样的 那么软件只要配置一样就肯定是波特率相匹配的把  不存在容差?

网友C:
什么速度的波特率算是低速波特率呢

网友D:
USB速度高没用,关键是串口的速率上不去啊。

网友E:
现在的单片机是不是直接就支持usb接口啊

网友F:
全速usb不能满足高频波特率的串口数据通讯需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