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全速USB转串口的限制

楼主(2024-06-28):
全速USB物理层速率为12Mbps(半双工)。考虑到USB协议及CRC等开销,收发双向使用6Mbps及以上速率进行串口通讯时,串口通讯必然为非连续传输,数据包之间会存在时间间隔。若要实现连续无间隔传输,可使用高速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A(2024-09-03):
全速USB转串口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其带宽不足以支持高速多串口通信,以及在高波特率下的数据传输稳定性问题

网友B:
还不如使用SPI扩串口芯片

网友C:
不同的操作系统对USB转串口设备的支持程度不同,可能会需要特定的驱动程序来确保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D:
全速USB转串口设备通常使用12Mbps的带宽,这对于一些常规应用是足够的

网友E:
如果一个USB转8串口设备每路串口都需要6Mbps的传输速率,则总带宽需求将达到96Mbps,远远超过了全速USB所能提供的12Mbps

网友F:
全速USB转串口虽然在某些普通应用场景下表现尚可,但在高速、多串口、长距离传输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网友G:
尽管市面上某些芯片宣传可以支持长距离传输,但USB-IF标准规定的最长传输距离为5米

网友H(2024-12-08):
全速USB的传输速率为12 Mbps(兆比特每秒),相比于高速USB(High-Speed USB,480 Mbps)和超高速USB(SuperSpeed USB,5 Gbps),传输速率较低。因此,全速USB转串口设备在处理大量数据时可能会受到速率限制。

网友I:
USB转串口设备需要占用计算机的USB端口资源,如果计算机上的USB端口数量有限,可能会影响其他USB设备的连接和使用。

网友J:
USB转串口设备通常支持标准的串口协议(如RS-232、RS-485、TTL等),但这些协议的传输速率和距离有限。例如,RS-232标准通常支持的最大传输速率为115200 bps(比特每秒),最大传输距离为15米。
不同的操作系统(如Windows、Linux、macOS)可能需要不同的驱动程序来支持USB转串口设备。驱动程序的兼容性和稳定性可能会影响设备的性能和可靠性。
USB转串口设备需要占用计算机的USB端口资源,如果计算机上的USB端口数量有限,可能会影响其他USB设备的连接和使用。
USB转串口设备通常通过USB接口供电,USB 2.0标准提供的最大电流为500 mA。如果设备需要更高的电流,可能需要外部电源供应,否则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或性能下降。
由于USB和串口协议的差异,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丢失或错误。虽然大多数USB转串口设备都内置了错误检测和纠正机制,但在高负载或长距离传输时,数据完整性仍然可能受到影响。
USB转串口设备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引入一定的延迟,尤其是在处理大量数据或高频率数据时。这种延迟可能会影响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
不同的USB转串口设备可能支持不同的串口协议和功能(如流控制、奇偶校验等),在选择设备时需要确保其与目标应用的兼容性。
一些高级功能(如硬件流控制、多串口支持等)可能需要特定的软件支持。如果软件不支持这些功能,可能会影响设备的性能和功能实现。
USB转串口设备的物理尺寸和接口类型(如USB Type-A、USB Type-B、USB Type-C等)可能会影响其在特定应用场景中的使用。例如,小型设备可能更适合嵌入式系统,而大型设备可能更适合桌面应用。

网友K:
USB转串口设备通常支持标准的串口协议(如RS-232、RS-485、TTL等),但这些协议的传输速率和距离有限。例如,RS-232标准通常支持的最大传输速率为115200 bps(比特每秒),最大传输距离为15米。

网友L:
不同的操作系统(如Windows、Linux、macOS)可能需要不同的驱动程序来支持USB转串口设备。驱动程序的兼容性和稳定性可能会影响设备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M:
USB转串口设备通常通过USB接口供电,USB 2.0标准提供的最大电流为500 mA。如果设备需要更高的电流,可能需要外部电源供应,否则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或性能下降。

网友N:
由于USB和串口协议的差异,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丢失或错误。虽然大多数USB转串口设备都内置了错误检测和纠正机制,但在高负载或长距离传输时,数据完整性仍然可能受到影响。

网友O:
USB转串口设备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引入一定的延迟,尤其是在处理大量数据或高频率数据时。这种延迟可能会影响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P:
不同的USB转串口设备可能支持不同的串口协议和功能(如流控制、奇偶校验等),在选择设备时需要确保其与目标应用的兼容性。

网友Q:
一些高级功能(如硬件流控制、多串口支持等)可能需要特定的软件支持。如果软件不支持这些功能,可能会影响设备的性能和功能实现。

网友R:
USB转串口设备的物理尺寸和接口类型(如USB Type-A、USB Type-B、USB Type-C等)可能会影响其在特定应用场景中的使用。例如,小型设备可能更适合嵌入式系统,而大型设备可能更适合桌面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