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最大峰值串口波特率与连续通信最高波特率

楼主(2024-06-29):
最大峰值串口波特率:指USB转串口芯片支持的物理最高串口波特率。串口双向通信的总带宽不会超过USB的总线速率。

连续通信最高波特率:指USB转串口芯片在实现连续无间隔传输时支持的最高串口波特率。这个参数强调串口数据通信的连续性:

对于串口发送来说,在串口数据的停止位和下一个串口数据的起始位之间没有字节间时间间隔。
对于串口接收来说,可以连续采样接收无字节间时间间隔的串口数据,缓存在芯片接收FIFO中,然后等待上传至USB主机。
实际测量与测试方法
通过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可以测量数据包之间的时间间隔。在没有硬件仪器的前提下,可以对USB转串口设备进行大数据或大文件传输测试,以得到串口收发速度。

网友A:
串口可以以峰值速度传输数据的稳定时长是多少

网友B:
都有什么因素会印象能够达到的峰值速度呢

网友C:
如果没有时间间隔的话 对接收数据缓存的压力就比较大了

网友D:
在复杂环境下的数据肯定会有所下降

网友E:
也就是说底层是无法识别当前数据包是否已经发送完成了吧

网友F:
以峰值速度发送数据 会不会导致通讯稳定性能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