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赛元MCU的UART数据发送不正常,常见原因

楼主(2024-06-28):
硬件问题
连接问题:

检查UART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外设或调试设备。
确保接收端和发送端的接地(GND)连接正确。
电压不匹配:

确认UART接口的电压水平与外设或调试设备匹配。如果MCU是3.3V,而外设是5V,可能需要电平转换。
干扰问题:

确认线路中没有过多的电磁干扰,可以通过屏蔽线或扭绞线来减少干扰。
2. 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波特率配置错误:

确认MCU和外设/PC的波特率设置一致。例如,如果MCU设置为9600bps,而外设为115200bps,通信将无法正常进行。
晶振或时钟配置问题:

检查MCU的时钟源配置是否正确,确保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如UART)配置正确。
3. UART配置问题
配置参数错误:

检查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配置是否与外设或PC一致。例如,8-N-1(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是常用配置。
使能问题:

确认UART外设已正确使能,包括发送和接收功能。

楼主:
软件问题
初始化问题:

确保UART外设已正确初始化。初始化代码示例(基于赛元MCU):

c

void UART_Init(void)
{
    // 假设使用UART1
    UART1_InitTypeDef UART1_InitStructure;

    // 配置UART1参数
    UART1_InitStructure.BaudRate = 9600;
    UART1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1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1_InitStructure.Parity = UART_Parity_No;
    UART1_InitStructure.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 初始化UART1
    UART_Init(UART1, &UART1_InitStructure);
    // 使能UART1
    UART_Cmd(UART1, ENABLE);
}

楼主:
数据发送问题:

确保发送函数正确实现。例子:

c
void UART_SendData(uint8_t data)
{
    // 等待发送缓冲区空闲
    while (UART_GetFlagStatus(UART1, UART_FLAG_TXE) == RESET);
    // 发送数据
    UART_SendData(UART1, data);
}

楼主:
中断处理问题:

确认中断处理函数已正确实现并使能。例子:

c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ART_GetITStatus(UART1, UART_IT_RXNE) != RESET)
    {
        // 接收到数据
        uint8_t data = UART_ReceiveData(UART1);
        // 处理接收数据
    }
}

// 使能中断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UART_ITConfig(UART1, UART_IT_RXNE, ENABLE);

楼主:
测试和调试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

检查UART引脚上的信号是否正常,确认波特率和数据格式正确。
使用串口调试工具:

使用PC端的串口调试工具(如Tera Term、PuTTY)进行通信测试,确认发送和接收数据正确。
调试输出信息:

在代码中加入调试输出信息,确认UART初始化和数据发送函数是否正常执行。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系统地排查赛元MCU UART数据发送不正常的原因,并找到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