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实现串口重定向 printf 函数到复用用于烧录的串口

楼主(2024-06-28):
首先,确保你的SC92F8003单片机上有可用的串口可以用于烧录和调试。通常,用于烧录的串口可能是复用为调试串口的唯一选择。

2. 初始化串口
在代码中初始化复用的串口,配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假设要使用UART0作为调试串口,以下是一个示例初始化代码:

c
#include "SC92F8003.h"

void UART0_Init(void) {
    // 设置波特率为9600
    U0LCR |= 0x80;  // 设置工作在修改通信器的模式
    U0DLL = 13; // 波特率 = 9600 @12Mhz
    U0DLM = 0;
    U0LCR &= ~0x80;
    U0LCR = 0x03; // 8位数据,无校验,1位停止位
}

void UART0_SendChar(char ch) {
    while (!(U0LSR & 0x20));
    U0THR = ch;
}

void UART0_SendString(const char *str) {
    while (*str) {
        UART0_SendChar(*str++);
    }
}

// 重定向 printf 函数到 UART0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0_SendChar(ch);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UART0_Init();

    // 测试 printf
    printf("Hello, SC92F8003!\n");

    while (1) {
        // 主循环
    }
}

重定向 printf 函数
在上述示例中,通过修改 fputc 函数,使其将字符发送到 UART0,来实现 printf 函数的重定向。

4. 注意事项
波特率匹配:确保串口的波特率设置在代码和调试工具中匹配,通常设置为常见的9600、115200等波特率。

调试工具: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如串口助手)连接到赛元SC92F8003的调试串口(UART0),查看输出结果。

堆栈大小:在使用 printf 输出大量数据时,要注意堆栈大小是否足够,以避免堆栈溢出问题。

通过以上步骤,你应该能够成功地在赛元SC92F8003单片机上实现串口重定向 printf 的功能,从而方便地进行调试和输出调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