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与STM32F407有哪些差异

楼主(2024-06-28):
官方也没给出对照,只有与107的对比,但107是M3核

网友A:
AT32F407与STM32F407在主频、存储器配置、外设与接口、低功耗特性、安全性、应用领域及兼容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网友B:
这个需要自己对照,人家没兴趣去和ST对照

网友C:
这种直接问代理商不就好了吗

网友D:
可以自己下载个手册,自己对比一下啊

网友E:
我觉得这俩外设有些就不一样吧,雅特力的比较好

网友F:
好像是内部的存储,存储雅特力一般是一般0等待,一半不是

网友G:
STM32F407是STM32系列的一部分,意法半导体提供了广泛的开发工具、库和社区支持AT32F407是雅特力科技的产品,其生态系统可能没有STM32那么成熟,但也在不断发展中

网友H:
两款芯片可能具有不同的外设组合和功能,例如不同的定时器数量、通信接口(如UART、SPI、I2C)、ADC分辨率等。具体的外设配置和功能可能会有所不同,需要查阅各自的芯片手册来获取详细信息

网友I:
尽管都基于Cortex-M4内核,但两款芯片的最大时钟速度可能不同,这会影响处理性能内存大小(如Flash和RAM)也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J:
电源管理特性,如低功耗模式和电压调节,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K:
两款芯片可能提供不同的封装选项,有些封装可能是引脚兼容的,这意味着你可以将一个芯片替换为另一个芯片而不需要更改PCB设计

网友L:
价格和市场供应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可能会影响你的选择

网友M:
看看芯片手册不就清楚了吗?搞嵌入式开发这个是基础能力。

网友N(2024-08-04):
AT32F407与STM32F407都是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高性能32位微控制器,具备丰富的外设资源,广泛应用于工业、消费、车载等领域

网友O:
内存配置因型号而异,但通常包括一定容量的Flash存储器和SRAM。同样支持丰富的外设接口,如通用定时器、高级定时器(PWM、输入捕获和编码器接口)、通用串行接口、SPI、I2C、USART/UART、USB OTG等,以及ADC/DAC等。

网友P:
同样基于32位ARM Cortex-M4内核,但主频最高可达168MHz(不同型号可能有所不同),具有单精度浮点运算能力。STM32F407VET6等型号具体参数可能有所不同,如内存大小和外设配置。

网友Q:
对标ST的,差异性不大。

网友R:
AT32F407:
具体规格可能因型号而异,但一般提供与STM32F407相似的性能水平。
可能具有与STM32F407相近的闪存和RAM大小,但具体数值可能有所不同。
STM32F407:
通常具有1 MB闪存和192 KB RAM。
最高主频可达168 MHz。

网友S:
性能方面,两款MCU可能在工作频率、处理能力等方面有所不同。具体性能指标需要参考各自的数据手册。
在功耗方面,不同的工艺和技术可能导致在待机或工作模式下的功耗有所不同。

网友T:
AT32F407特别强调支持8组UART串口,2组CAN总线,以及兼容IEEE-802.3 10/100Mbps以太网口控制器,针对物联网应用优化。STM32F407拥有丰富的通信接口,包括6个串口,3个SPI接口,3个I2C接口等。

网友U:
通常与STM32的软件兼容,但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配置或适配工作。
例如,AT32F407的RCC PLL配置寄存器可能与STM32F407有所不同。

网友V:
提供与STM32F407相似的外设集合,包括但不限于USB、以太网、SPI、I2C、ADC、DAC等。
可能有一些特定的外设差异,具体取决于型号。

网友W:
STM32F407:同样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和安全机制(如硬件加密、区域保护、写保护等),以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此外,STMicroelectronics还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开发工具链(包括编译器、调试器、开发板和软件库等),方便开发者进行软硬件开发和调试。

网友X:
AT32F407的ARM Cortex-M4主频最高为240MHz,而STM32F407的主频可达到168MHz,并且有可能进行超频。

网友Y:
AT32F407与STM32F407在许多方面都提供了类似的性能和功能,但AT32F407可能在成本和某些定制功能方面提供优势。STM32F407则在生态系统、第三方支持和成熟度方面表现更佳。选择哪款微控制器取决于你的具体需求、预算以及现有开发资源。

网友Z:
AT32F407 采用的是 ARM Cortex-M4 内核,STM32F407 采用的是 ARM Cortex-M4F 内核。其中,STM32F407 的内核在浮点运算方面进行了优化,因此在需要大量浮点运算的应用中,STM32F407 的性能可能会更好。

网友AA:
STM32F407作为ST的产品,享有广泛的开发工具、库和社区支持。AT32F407由雅特力科技提供支持,其生态系统虽不如STM32系列成熟,但也在不断发展中。

网友N:
STM32F407是由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生产的,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和丰富的开发资源,包括官方的HAL库、CubeMX配置工具以及大量的第三方库和开发板。
AT32F407是由雅特力(Artery)生产的,虽然在市场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相比STM32,其生态系统和用户基础可能相对较小。

网友AB:
AT32F407与STM32F407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包括主频、存储器配置、外设与接口、低功耗特性、安全性、应用领域及兼容性等。

网友AC:
AT32F407在主频、工作温度、I/O耐压等方面略胜一筹,而STM32F407则在内存容量、通信接口数量上更具优势。

网友AD:
AT32F407:搭载32位ARM Cortex-M4内核,最高支持240MHz的运算速度。内建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及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最高可支持1MB闪存存储器(Flash)及224KB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
STM32F407:同样采用32位ARM Cortex-M4内核,但具体的主频和存储器配置未详细说明。

网友AE:
内存设计完善,最高可支持1MB闪存存储器(Flash)及224KB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集成高效能的运算效能,支持多种外设,如ADC、DAC、GPIO、I2C、PWM、SPI、UART等,并特别支持8组UART串口,2组CAN总线,以及兼容IEEE-802.3 10/100Mbps以太网口控制器等。

网友AF:
T32F407 具有 1MB 的闪存和 224KB 的 SRAM,STM32F407 具有 1024K 的闪存和 192K 的 SRAM,两者的闪存和 SRAM 的容量不同,具体的使用场景也会有所不同。

网友V:
两款MCU的引脚排列可能存在差异,尽管某些型号可能在引脚功能上有所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这意味着在更换MCU时,可能需要调整电路板设计或重新布局。

网友AG:
AT32F407搭载32位ARM® Cortex®-M4内核,主频最高可达240MHz。它还具有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和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以及丰富的外设和灵活的时钟控制机制。

网友AH:
AT32F407提供高达1MB的闪存存储器(Flash)和高达224KB的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其闪存存储器执行零等待技术,表现优于同级别芯片。

网友AI:
AT32F407提供最高1MB闪存和224KB SRAM的配置,STM32F407则提供1024K FLASH和192K SRAM的配置。

网友AJ:
AT32F407 和 STM32F407 的外设也有所不同,例如 AT32F407 具有 8 组 UART 串口和 2 组 CAN 总线,而 STM32F407 具有 3 个 SPI 接口和 2 个 CAN2.0。因此,在选择芯片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来选择合适的外设。

网友AK:
在设计上,AT32F407系列产品硬件引脚与STM32F系列(如STM32F107/207/407)Pin-to-Pin兼容,软件也高度兼容。这使得AT32F407在替换STM32F系列MCU时具有显著优势,能够带来成本和供货上的优势。

网友AL:
AT32F407 和 STM32F407 在功能和性能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在选择芯片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来选择合适的芯片。

网友AM:
AT32F407 的主频为 240MHz,STM32F407 的主频为 168MHz,因此 AT32F407 的运行速度更快。

网友AB:
除了基本的MCU功能外,AT32F407还具备自主研发独有安全保护与二次开发功能sLib(security Library),以及工业级的操作温度范围(-40~105°C)。这些特性使得AT32F407在特定应用场景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AN:
尽管两者都基于ARM Cortex-M4内核,但在内部资源(如Flash、RAM大小)、外设种类和数量上可能存在差异。例如,某些型号的STM32F407可能具有更多的ADC通道、DMA通道或通信接口(如USART、SPI、I2C等)。
雅特力的AT32F407可能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优化或增加了特定的功能,以区分于STM32。

网友AO:
AT32F407与STM32F407在制造商、内核性能、内存与外设、兼容性与替换性以及其他特性等方面均存在差异。

网友AP:
搭载32位ARM Cortex-M4内核,配合先进制程可达超高效能,主频可能因具体型号而异,但一般较高(如某些资料提到可达240MHz)。内建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及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支持丰富的外设和灵活的时钟控制机制。

网友AD:
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基础性能指标、外设资源、特色功能以及封装引脚等方面。

网友AQ:
AT32F407特别适合用于工业自动化、电机控制、物联网及消费性电子等领域。STM32F407广泛应用于嵌入式产品中,内含DSP,适合前端设备使用。

网友AR:
楼上都是AI吗,AT32F407与STM32F107管脚对应,可pin-to-pin。
这次用AT32F407VGT6直接替代STM32F407VGT6,上电前测量3.3V电源短路,仔细对比两个芯片的管脚,发现19脚功能不一样,AT32F407VGT6要接地,STM32F407VGT6接正端。
切记切记

网友AS: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基本性能指标、外设资源、特殊功能和封装引脚。

网友AT(2024-09-03):
AT32F407与STM32F407是两款不同的微控制器,它们在功能、性能、外设和生态支持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主要差异包括不同的内核性能、外设配置以及软件支持等。如需更详细了解,建议查阅产品手册或咨询厂商。

网友AU:
低功耗模式和电压调节等电源管理功能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AV:
诸如低功率模式和电压调节的功率管理特征可以变化,

网友AW:
这个需要你自己比较。人们没有兴趣将它与St。

网友AX:
我认为这两种外部设备有些不同,Ateli的更好

网友AY:
这就需要你自己比较了。人们没有兴趣将它与圣乔治相比,

网友AZ(2024-11-06):
直接问代理不就好了吗?

网友BA:
好像是内部存储。存储Ateli一般是0等待,但有一半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