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使用N32G45系列MCU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4-06-28):
使用 UART5 的时候,串口莫名其妙的发生 USART_FLAG_OREF 错误,可以怎么处理啊,进行清标志位也不行,还是会发生,然后导致 UART 接收不到正确的数据
这一般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换个串口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B(2024-08-28):
USART_FLAG_OREF 表示接收缓冲区溢出错误。

网友C:
ore一般是接受到错误的波特率,错误的帧序列,在中断中增加标志清楚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D(2024-09-30):
进行清标志位也不行,还是会发生

网友E(2024-10-30):
ORE一般是波特率不对导致还有何异常情况,出现了直接清掉标志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