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 freertos开启任务调度写SD卡SDIOsts寄存器一直显示传输中

楼主(2024-06-28):
我用的AT32开发板跑官方的freertos+lwip例程和sdio读写的例程,只要开启任务调度,在任务里面写sd卡,就卡死在死循环一直读寄存器标志位,不开启任务就能正常读写,请问是什么原因,截图是at32_sdio.c的sdio_command_data_send()函数,求大佬指导下感谢! 屏幕截图 2024-06-28

楼主:
有时又正常,我是用的杜邦线接个SD卡模块到开发板,请问SDIO直接用杜邦线影响大吗?

是的 影响较大,SDIO速度较高,容易受电路影响,尤其是飞线。 你降速试试

网友A:
仔细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