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N32G430的高电平检测阈值是多少

楼主(2024-06-28):
N32G430的高电平检测阈值是多少,多少V被算作高电平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啊。下面这个是G455的:

网友B:
最低2v吗?

网友C(2024-08-31):
开发设计和调试

网友D:
可以在MCU的数据手册中找到。

网友E:
查看N32G430的数据手册,了解特定GPIO引脚的内部上拉电阻值以及推荐的高电平检测阈值。

网友F:
具体的高电平检测阈值最好参考国民技术 N32G430 的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G:
具体数值会因不同的MCU型号和引脚配置而有所不同。

网友H:
如果微控制器的工作电压为3.3V,那么高电平检测阈值可能会设定在电源电压的一定比例上,如70%的电源电压(即约2.31V)

网友I:
N32G430的高电平检测阈值通常是通过其内部的上拉电阻和CMOS电路来定义的

网友J:
高电平检测阈值是指输入引脚识别为高电平的最小电压值。

楼主:
实测高低电平的监测阈值是和手册不符的

网友K:
高电平检测阈值一般由芯片的电气特性决定。

网友L:
输入引脚的电气特性的具体描述,包括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检测阈值。

网友M:
使用外部上拉或下拉电阻,那么高电平检测阈值将取决于这些外部电阻的值以及电源电压。

网友N:
VDD的60%或更高。

网友O:
参考N32G430的最新数据手册

网友P:
数据手册通常会详细列出各种电平检测阈值和相关的电气特性

网友Q:
又是不看芯片数据手册就来搞开发的

网友R:
高电平的阈值大约是2.3V到2.64V

网友S:
数据手册中会详细给出输入高电平的最小和最大电压值等参数

网友F:
微控制器的官方数据手册通常会提供详细的电气特性和性能参数

网友T:
可以通过编写简单的测试程序来确定具体的高电平检测阈值。

网友U:
一般来说,高电平的最小阈值为电源电压Vcc的70%到80%之间。

网友R:
N32G430系列MCU的工作电压范围为2.4V至3.6V,但同样没有直接提及高电平检测阈值

网友S:
通常情况下,CMOS 输入的高电平阈值接近电源电压的三分之二左右。

网友V:
电平检测阈值可能在2.0V到3.0V之间。

网友W:
高电平检测阈值基本上是GPIO引脚的电源电压(VCC)减去一定的裕量。

网友H:
查阅该MCU的数据手册或相关文档。

网友X:
无法直接找到确切的高电平检测阈值

网友Y:
高电平检测阈值通常与电源电压(VDD)有关

网友Z(2024-10-30):
通常手册上有写

网友AA:
正常情况下,CMOS的输入高电平阈值接近电源电压的三分之二左右。

网友AB:
无法直接找到准确的高级检测阈值

网友AC:
N32G430的高电平检测阈值具体需参照数据手册或技术规格书,无法简单给出准确值。建议查阅相关文档或联系制造商获取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