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F072 是 Holtek 的一款微控制器

楼主(2024-06-28):
J-Link 是 Segger 提供的一个广泛使用的调试器,支持多种 ARM Cortex-M 系列微控制器。一般来说,如果 HC32F072 是基于 ARM Cortex-M 内核,并且 Segger 提供了对该芯片的支持,那么你可以使用 J-Link 进行调试。

确认步骤
确认芯片内核:

HC32F072 是否基于 ARM Cortex-M 内核(如 Cortex-M0、Cortex-M3 等)。
查阅 J-Link 支持列表:

前往 Segger 官方网站,查看 J-Link 支持的芯片列表,确认是否包括 HC32F072 或相同内核的芯片。
连接 J-Link 调试器:

使用 SWD(串行线调试)接口将 J-Link 调试器连接到 HC32F072 微控制器。
确保连接正确,包括 SWDIO、SWCLK、GND 和 3.3V 电源线。
配置调试环境:

使用 Segger 提供的 J-Link 软件包和驱动程序安装到你的开发环境中。
配置 IDE(如 Keil、IAR 或其他支持的开发环境)使用 J-Link 作为调试器。

楼主:
示例步骤
以下是一个使用 Keil uVision IDE 和 J-Link 调试器调试 HC32F072 的示例步骤:

硬件连接:

将 J-Link 调试器的 SWD 线连接到 HC32F072 的对应引脚。
确保供电正确,GND 连接到目标板的地。
安装 J-Link 驱动程序:

从 Segger 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 J-Link 软件包。
配置 Keil uVision:

打开 Keil uVision,加载你的 HC32F072 项目。
在 "Project" 菜单中选择 "Options for Target"。
在 "Debug" 选项卡中选择 "J-Link / J-Trace Cortex" 作为调试器。
点击 "Settings" 按钮,确认正确的 SWD 接口设置。
开始调试:

点击调试按钮(或按 F5)开始调试程序。
你应该能够使用断点、单步执行和寄存器查看等调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