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SWD 连接引脚

楼主(2024-06-28):
将 J-Link 调试器的 SWD 线连接到 HC32F072 微控制器时,需要确认连接的引脚和信号正确。以下是 SWD(Serial Wire Debug)接口的基本连接步骤:

SWD 连接引脚
一般来说,SWD 接口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引脚:

SWDIO (Serial Wire Debug Input/Output)
SWCLK (Serial Wire Clock)
GND (Ground)
VCC (Target Power)
nRESET (Optional, Reset Line)
连接步骤
SWDIO 连接:

将 J-Link 的 SWDIO 引脚连接到 HC32F072 的 SWDIO 引脚。
SWCLK 连接:

将 J-Link 的 SWCLK 引脚连接到 HC32F072 的 SWCLK 引脚。
GND 连接:

将 J-Link 的 GND 引脚连接到 HC32F072 的 GND 引脚,确保两个设备有共同的地。
VCC 连接:

将 J-Link 的 VCC 引脚连接到 HC32F072 的 VCC 引脚,这样 J-Link 可以检测目标设备的电源电压。
nRESET 连接(可选):

将 J-Link 的 nRESET 引脚连接到 HC32F072 的 nRESET 引脚(如果需要调试过程中进行硬件复位)。

楼主:
引脚定义示例
假设 HC32F072 的 SWD 引脚定义如下:

SWDIO: 引脚 PA13
SWCLK: 引脚 PA14
GND: 任何 GND 引脚
VCC: 3.3V 电源引脚
nRESET: 引脚 NRST
具体引脚定义可以参考 HC32F072 的数据手册和开发板原理图。

楼主:
连接示意图

J-Link     ->    HC32F072
-------------------------
SWDIO      ->    PA13
SWCLK      ->    PA14
GND        ->    GND
VCC        ->    3.3V
nRESET     ->    NRST (可选)

楼主:
注意事项
确保连接稳定:确保所有连接线稳定可靠,以避免调试过程中出现接触不良问题。
电源匹配:确保 J-Link 和 HC32F072 的电源电压匹配,以避免损坏设备。
检查引脚定义:不同开发板的引脚定义可能有所不同,请务必参考具体的数据手册和原理图进行连接。

网友A:
注意程序里不要禁用sw引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程序里不要禁用sw引脚了

确实。每个MCU,都得看看手册,防止被占用

网友C:
J-Link 调试器的 SWD 线连接到 HC32F072 微控制器时,需要确认连接的引脚和信号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