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磁干扰(EMI)

楼主(2024-06-28):
电磁干扰指的是电磁场对电子设备的性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为了减少 EMI,通常采取以下措施:

信号完整性:确保高频信号的完整性,减少信号反射和串扰。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和适当的终端电阻。
电源完整性:使用去耦电容和滤波电容,减少电源噪声和干扰。
布局优化:合理安排电源层和地层的位置,减少电磁干扰源与敏感电路之间的耦合。

网友A:
EMI属于EMC中的一环,还有EMS电磁抗扰度性能。

网友B:
EMI在设计中很重要,不良的设计会导致产品死机

网友C:
想要弄明白电磁干扰 那就是厚厚的好几本书呢

网友D:
如果只是暴力的安装屏蔽罩能好使吗

网友E:
请问什么叫做高频信号的完整性呢

网友F:
去耦电容和滤波电容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G: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有独立的电源层和地层呢

网友H:
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的连接应该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