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在掉电状态下有效监控电源状态并唤醒单片机

楼主(2024-06-28):
考虑以下几点来设计电源管理电路:

电源监控电路:

电源掉电检测电路:使用电源监控芯片或电路来检测主电源的状态。这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电压检测电路,或者是专门的监控芯片,能够在电源异常时产生相应的信号。
备用电源:在主电源掉电时,可能需要备用电源(如电池或超级电容器)来维持监控电路和单片机的基本运行,以便能够进行唤醒操作。

楼主:
唤醒源设计:

外部中断唤醒:常用的唤醒方式之一,通过外部中断引脚连接到适当的触发器或传感器,以便在外部事件发生时唤醒单片机。
定时器唤醒:定时器可以在预定的时间间隔后唤醒单片机,适合周期性唤醒的应用。
看门狗定时器唤醒:通过看门狗定时器监视系统运行状态,当系统异常或需要唤醒时,看门狗定时器可以生成复位或唤醒信号。

楼主:
低功耗设计考虑:

在设计中尽量减少功耗,以延长备用电源的使用时间,特别是在掉电状态下。
合理选择单片机的掉电模式(如深度睡眠模式),以最小化功耗,并在需要时能够有效地从睡眠状态唤醒。

楼主:
软件控制:

确保单片机能够正确配置和管理唤醒源,包括正确设置唤醒源的触发条件和相应的中断或事件处理程序。
通过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可以设计出能够在掉电状态下有效监控电源状态并在需要时唤醒单片机的电源管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