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不同型号的芯圣MCU可能有不同的电源电压规格

楼主(2024-06-28):
标准逻辑电平系列:通常在3.3V或5V范围内工作。
低功耗系列:可能在更低的电压范围内工作,如1.8V或2.5V。
特殊应用系列:一些特殊用途的MCU可能具有更广泛的电源接受能力,例如可以在较高电压下工作,如12V或24V。

网友A:
什么MCU可以在12V或24V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MCU可以在12V或24V工作?

电饭锅?

网友B:
我之前看过三洋电饭锅的控制板,好像就用的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