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使用定时器来控制可控硅调光的周期和占空比

楼主(2024-06-28):
使用定时器来控制可控硅调光的周期和占空比,通常的做法是利用定时器产生一个周期性的触发信号,然后根据这个触发信号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从而控制灯光的亮度)。以下是一个基本的实现思路和示例代码:

实现思路:
选择定时器和引脚:选择一个可用的定时器和一个可以输出触发信号的引脚,通常是定时器0和对应的引脚。

配置定时器:将定时器配置为适当的工作模式(如定时器模式),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以及可能的重载值,以确定周期的长度。

中断服务程序:在定时器溢出时(或者达到设定的比较值时),触发中断服务程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从而控制灯光的亮度。

计算占空比:根据具体需求,计算并设置可控硅的导通时间,以实现所需的调光效果。

楼主:
#include <hc89s003.h>

//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count = 0;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count++;

    // 每当定时器溢出时,执行一次,可以在这里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来调光
    if (count >= 100) { // 假设周期为100个定时器溢出周期
        // 控制可控硅导通时间,例如通过设置某个IO口为高电平来触发可控硅
        P1 = 0xFF; // 假设P1口控制可控硅,全高电平导通
        count = 0; // 重置计数器
    } else {
        P1 = 0x00; // 关闭可控硅
    }
}

void main() {
    // 初始化定时器0为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 = 0xFF;  // 设置定时器初值,这里设置为全1,实际值根据需要调整
    TL0 = 0xFF;  // 设置定时器初值,这里设置为全1,实际值根据需要调整
    ET0 = 1;     //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      // 允许全局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while (1) {
        // 主循环,可以在这里添加其他处理代码
    }
}

楼主:
在这个示例中,定时器0被配置为模式1(16位定时器),每当定时器溢出时(中断发生),timer0_isr()中断服务程序会被调用。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我们使用一个全局变量count来计数定时器溢出的次数,当计数达到一定值时,可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从而实现调光效果。

请注意,以上代码仅为示例,具体的定时器设置、中断处理、以及控制可控硅的方法需要根据实际硬件电路和需求进行调整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