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HC89F160支持多种外设包括串口通信

楼主(2024-06-29):
基本的串口通信初始化和发送数据的示例代码:

c

#include <hc89f0541.h>  // 替换为你的具体型号头文件

#define FOSC 11059200UL  // 系统时钟频率,这里假设为11.0592MHz
#define BAUD 9600        // 串口波特率,这里设置为9600

void UART_Init() {
    unsigned long int temp;
    temp = FOSC / 16 / BAUD - 1;
    SCON = 0x50;      // 设置串口工作模式
    TMOD &= 0x0F;     //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1 = (unsigned char)(temp / 256);  // 设置波特率高位
    TL1 = (unsigned char)(temp % 256);  // 设置波特率低位
    TR1 = 1;          // 定时器1开始计时
    TI = 1;           // 发送控制位置1
    ES = 1;           // 开启接收中断
    EA = 1;           // 开启总中断
}

void UART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SBUF = byte;      //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发送缓冲区
    while (!TI);      //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 发送控制位置0
}

void main() {
    UART_Init();      // 初始化串口

    while (1) {
        UART_SendByte('A');  // 循环发送数据,这里发送字符 'A'
        // 可以添加延时或其他操作
    }
}

代码说明:
头文件和定义:

#include <hc89f0541.h>:引入单片机特定的头文件,具体型号根据你的实际单片机型号进行替换。
#define FOSC 11059200UL 和 #define BAUD 9600:定义系统时钟频率和串口波特率。
串口初始化函数 UART_Init():

根据计算得到的波特率设置,配置串口工作模式和定时器模式。
启动定时器1开始计时。
设置发送控制位 TI 为 1,表示可以发送数据。
开启接收中断 ES 以及总中断 EA。
发送数据函数 UART_SendByte():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发送缓冲区 SBUF。
等待发送完成,即等待发送控制位 TI 变为 1。
发送完成后,将发送控制位 TI 置为 0。
主函数 main():

在主循环中调用 UART_SendByte('A'),发送字符 'A'。
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发送内容,或添加延时函数以控制发送速率。
这段代码初始化了串口,并通过串口发送字符 'A'。你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硬件电路,修改波特率、修改发送的数据内容,以及添加更多的串口接收和处理功能。

网友A:
谢谢分享,可以作为学习用的例程!

网友B:
常见的外设接口基本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