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芯圣(Core-Shine)的HC89S003F4单片机、验证单片机的基本功能和IO口的操作

楼主(2024-06-29):
芯圣(Core-Shine)的HC89S003F4单片机,以下是一个简单的测试代码示例,可以用来验证单片机的基本功能和IO口的操作:

c
#include <HC89F003F4.h>  // 根据具体型号修改头文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count; i++)
        for (j = 0; j < 120; j++);
}

void main() {
    P0 = 0xFF;  // 设置P0口为输出,全部置高电平
    delay(1000);  // 延时一段时间,观察LED或外部设备的反应

    P0 = 0x00;  // 全部置低电平
    delay(1000);  // 延时一段时间,观察LED或外部设备的反应

    while (1) {
        P0 = 0xAA;  // 设置P0口为输出,交替置高低电平
        delay(500);  // 延时一段时间,观察交替效果

        P0 = 0x55;  // 设置P0口为输出,交替置高低电平
        delay(500);  // 延时一段时间,观察交替效果
    }
}

代码说明:
头文件:使用 #include <HC89F003F4.h> 引入芯片特定的头文件。请根据你的具体芯片型号进行修改。

延时函数:定义了一个简单的延时函数 delay(),用于产生一定的延时。

主函数 main():

配置P0口为输出,并交替地将P0口置高电平和低电平,以观察LED或外部设备的反应。
在 while (1) 循环中,通过设置不同的值给P0口,实现LED或者其他外设的简单控制和测试。
这段代码可以作为初步测试,验证HC89S003F4单片机的基本IO口操作和延时功能是否正常工作。你可以根据具体的硬件连接和需要进行修改和扩展。

网友A:
这个是8位单片机吗?

网友B:
哪里来领个免费开发板玩玩

网友C:
怀恋大学时期玩51单片机用寄存器编程的方式。

网友D:
点亮一个LED

网友E:
芯圣的51 ,有自己的开发语言。和传统的51语言不一致。不过指令集不多,很好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