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的功耗管理策略如何优化电池寿命?

楼主(2024-06-29):
通过多种低功耗模式(如停机模式、睡眠模式等)以及动态电压调整来优化功耗。使用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和优化代码可以显著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A:
睡眠模式 (Sleep Mode):

仅停止 CPU,其它外设继续工作。
适用于需要频繁唤醒执行任务的应用。

网友A:
停止所有时钟,除了 RTC 外。
更低的功耗,但唤醒时间稍长。

网友A:
几乎所有器件都被关闭,只有一个唤醒源(如外部中断或 RTC 闹钟)。
最低的功耗,但唤醒时间最长。

网友A:
降低系统时钟频率,减少电压,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A:
动态电压调整可以在不同工作负载下调整核心电压,以优化功耗。例如,可以在高性能模式下提高电压,在低功耗模式下降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