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0-20mA模拟量输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4-06-28):
前段时间做项目,0-20mA的模块都是从外面买的模块,大家知道这个模块的原理是什么呢?有没有推荐的电路或者芯片?0-20mA的输出的,485通信的,主要是电路部分不知道如何去实现。

网友A:
实现 0-20mA 输出和 485 通信的模块,核心在于 DAC 的选择和电压到电流的转换电路。推荐使用 MCP4725 DAC 和 OPA277 运算放大器,并通过 MAX485 实现 485 通信

网友B:
0-20mA输出的模块通常用于工业控制和过程控制领域,这类模块可以将传感器信号或控制信号转换为标准的电流环信号

网友C(2024-08-06):
0-20mA模块的核心原理是将输入的电压、电阻或其他物理量转换为0-20mA的电流信号。这通常通过运放(运算放大器)和精密电阻等元件组成的电路来实现。运放用于放大输入信号,而精密电阻则用于将电压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同时,模块内部还会包含滤波电路、保护电路等,以确保信号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网友C:
对于需要RS485通信的模块,可以选择经典的RS485收发器芯片,如SP3485等。这些芯片支持高速数据传输和差分信号传输,能够有效提高通信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D:
0-20mA电流环是一种常见的工业通信标准,用于在远距离传输模拟信号,因为它对电磁干扰(EMI)和电压降有很好的抵抗力。这种电流环通常用于控制和监测系统,如传感器和执行器的信号传输。

网友E:
0-20mA电流环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改变电流来传输信息。在电流环中,电流从0mA变化到20mA,代表了从最小值到最大值的信号。例如,0mA可能代表0%的信号,而20mA代表100%的信号。

网友F:
要实现0-20mA的输出,通常需要产生需要传输的模拟信号,如温度传感器的输出。将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确保电流稳定在0-20mA范围内。隔离电路(可选):提供电气隔离,保护系统免受地环路和其他干扰。

网友G:
运算放大器是一般要用到的,用于构建电流转换电路,将电压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

网友H:
电流调节器芯片,如AD5422Analog Devices)或XTR115/XTR116Texas Instruments),这些芯片可以提供精确的0-20mA输出,并且通常包含电流调节和电气隔离功能。RS-485收发器,用于实现485通信,如MAX485Maxim Integrated)或SP3485Sipex)。

网友I:
电压到电流转换:使用运算放大器和晶体管构建一个电压到电流的转换电路。

网友J:
确保为电路提供稳定的电源,因为电流环对电源噪声非常敏感。

网友K:
如果系统需要高电压隔离,考虑使用隔离放大器或隔离电源

网友L: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对0-20mA输出进行校准,以确保精确度。

网友M:
实现0-20mA输出和485通信的模块需要仔细设计电路,选择合适的芯片,并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和精确性。市面上有许多现成的模块可以使用,但如果需要定制或深入了解原理,上述信息可以作为参考。在设计电路时,建议查阅具体芯片的数据手册,并考虑实际应用中的电气安全和信号完整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