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无源晶振/有源晶振/功耗比较

楼主(2024-06-28):
在微控制器应用中,选择无源晶振(Passive Crystal Oscillator)还是有源晶振(Active Crystal Oscillator)通常会影响到系统的功耗和稳定性。这里有几点需要考虑:

无源晶振:

无源晶振不需要外部电路来维持振荡,它依赖于微控制器内部的某种机制来保持振荡。因此,从理论上讲,它不会消耗额外的电流来维持振荡,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功耗。

楼主:
有源晶振:

有源晶振则需要外部电路来维持振荡,通常具有更高的起振电流和工作电流。尽管有源晶振在起振和稳定性上可能更可靠,但它的功耗要略高于无源晶振。

楼主:
功耗比较:

一般情况下,无源晶振由于不需要外部驱动电路,因此整体功耗可能会稍低于有源晶振。尤其是在需要长时间运行并要求尽可能低功耗的应用场景中,选择无源晶振可能更为合适。

楼主:
稳定性和成本考量:

有源晶振通常具有更好的频率稳定性和振荡特性,这在某些高精度应用中可能是必要的。但相应地,它们可能成本更高,而且功耗稍高。

楼主:
选择晶振类型取决于您的应用需求和对功耗、稳定性、成本的权衡。对于大多数低功耗应用,无源晶振通常是一个良好的选择,因为它可以提供足够的稳定性并在功耗上有所节省。

网友A:
无源晶振本身不振荡,必须依赖微控制器内部的振荡电路。

网友B(2024-07-30):
不会消耗额外的电流来维持振荡,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功耗。

网友C(2024-08-29):
无源晶振本身不带有振荡电路,它仅提供一个稳定的频率基准。微控制器内部的振荡器电路会利用这个基准信号来产生时钟。

网友D(2025-03-17):
STM32这类MCU一般推荐用无源晶振,还是有源晶振?ST官方有相关的建议吗?

网友E:
之前遇到过一个问题,MCU带无源晶振有时候不启动,是匹配电容没选对吗?

网友F:
工业应用场景下,长时间运行会不会更推荐有源晶振?无源的长期稳定性如何?

网友G:
有没有推荐的低功耗有源晶振?如果用在电池供电的IoT设备上,功耗影响大不大?

网友H:
有人做过实际测试吗?无源和有源晶振的功耗差距在mcu休眠状态下有多明显?

网友I:
无源晶振虽然功耗低,但启动时间会不会比有源晶振长?对某些低功耗应用有影响吗?

网友J:
有源晶振的稳定性是不是更高?如果对频率精度要求高的话,选哪种更合适?

网友K:
我看有源晶振一般自带振荡电路,那是不是意味着对PCB设计的要求更低?

网友L:
低功耗模式下,无源晶振的功耗优势明显吗?有没有具体的数据对比?

网友M:
有源晶振需要额外供电,功耗会不会比无源的高很多?实际使用中影响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