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线路请教

楼主(2024-06-28):
如图所示,1脚为高电平时,两个输出端各是什么电平?为何要用这么多级反相电路?

网友A:
反相器实际上是运放开环应用吧,多级反相器串联使用,可以起到整形和放大信号用,能将微小的波动信号,放大和整形成标准的方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实际上是运放开环应用吧,多级反相器串联使用,可以起到整形和放大信号用,能将微小的波动信号,放大 ...

那么并联使用是什么功能?如何分析输出端电平?

网友B:
多级缓冲器的作用主要两个方面,一是增大驱动能力,二是可以对信号起滤波整形作用,避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级缓冲器的作用主要两个方面,一是增大驱动能力,二是可以对信号起滤波整形作用,避免干扰。 ...

这种电路该如何进行输入输出电位分析?

@Siderlee :例如1脚为高电位,输出端是什么电位?
数字电路分析啥电位啊

网友:
为何要用这么多级反相电路?
因为74HC14内部有6个反相器,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
并且不用的话输入也不能悬空,必须接固定的电平。

也有可能是需要延时,当然现在这个接法延时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