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No traget connected/debug识别不到串口的问题

楼主(2024-06-28):
关于stm32串口识别不到,第一步先确定是否线接错(stlink与stm32接口对应),如果确认接线没有问题的话,可以使用以下方法,成功率较高。

首先将stlink的boot0置1,就是把跳线帽换到高电平这一侧,下图为stm32c8t6的操作方法

此时连上电脑,发现已经可以识别到了。(option for Target ->Debug ->setting)

        当然这还没结束,我们得让它彻底能用2才行,接下来拔掉断掉stm32电源(拔掉stlink),然后重新插到电脑上。

        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如果用stlink,这个软件会比较常用。点Target ->connect

连接成功后,点击Target->Erase Chip实现芯片擦除

擦除成功就可以关掉啦,然后断开stm32电源,将stm32 boot0跳线帽换回去,换到0 。

就成功啦!接下来我们下载程序试一下

下载成功!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0688173/article/details/139913577

网友A:
如果连接正确但 STM32 仍无法识别,可以尝试进入 Bootloader 模式

网友B:
那就是BOOT设置错误也不行啊。

网友C:
拔掉STM32的电源(拔掉STLink),然后重新插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