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无源晶振的负载电容该如何确定

楼主(2024-06-28):
你在做最小系统的时候,晶振的电容是按照单片机推荐的原理图上的20pF做呢,还是按照晶振手册上推荐的12pF呢?

楼主:
在设计最小系统时,晶振的电容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单片机和晶振的推荐参数。一般来说,晶振的负载电容是指晶振振荡所需的等效电容,而单片机推荐的电容值是基于特定的负载电容和PCB布线的寄生电容来选择的。
为了确定最合适的电容值,可以遵循以下步骤:
  • 查看晶振手册
    • 首先查看晶振手册中推荐的负载电容值(通常标记为CL)。
  • 计算实际所需电容
根据晶振的负载电容值,结合PCB布线的寄生电容,计算所需的电容值。负载电容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1和C2是晶振两端的电容,C_{PCB}是PCB布线的寄生电容。
  • 调整电容值
    • 如果晶振手册推荐的负载电容是12pF,而单片机原理图推荐的电容是20pF,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例如,如果PCB布线的寄生电容较小,可以考虑接近晶振手册推荐的12pF。如果PCB布线的寄生电容较大,可以适当增加电容值,接近20pF。
  • 测试验证
选定电容值后,进行实际电路测试,确保晶振能够稳定振荡,且频率符合要求。
举例:
假设晶振手册推荐的CL为12pF,PCB寄生电容为2pF。
通过公式计算得出:

可以选择接近的标准电容值,例如两端各使用18pF的电容(实际负载电容可能略有调整)。
最终,晶振电容的选择需要通过计算和实际测试相结合,以确保电路的最佳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A:
我都是看单片机的推荐电路。

网友A:
一直不理解晶振手册上的负载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说的对,是应该和实际测试相结合的。

网友C:
这个不能是一个固定值吧 应该有一个小范围的浮动

网友D:
无缘晶振的电容和有缘晶振的电容的算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E:
对于负载电容的精度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F:
pcb的寄生电容是一个经验值还是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G:
pcb走线的长度和宽度和电容的值的计算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H:
晶振距离单片机的距离远的话 寄生电容就会变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