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芯片初始化完成之后是不是就不能设置栈空间大小了啊?

楼主(2024-06-28):
有没有办法可以修改一下啊

网友A(2024-08-21):
芯片初始化完成后,栈空间的大小通常是由编译器和链接器在编译和链接阶段确定的,而不是在运行时由芯片初始化过程决定的

网友B:
栈空间的大小通常在程序的链接脚本或者编译器的命令行参数中指定

网友C:
在嵌入式系统中,栈空间的大小是一个重要的配置参数,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程序的运行时行为和内存使用效率

网友D:
如果栈空间设置得太小,可能会导致栈溢出,从而引发程序崩溃或者未定义行为;如果设置得太大,则可能会浪费宝贵的内存资源

网友E: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芯片支持动态内存管理(例如,如果使用了操作系统或者有内存管理单元MMU),那么在运行时可能会有一些机制来动态调整栈空间的大小。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通常栈空间的大小是在编译时就固定下来的

网友F:
一旦芯片初始化完成,栈空间的大小通常就已经固定,不会再在运行时进行设置。如果需要调整栈空间的大小,通常需要重新编译和链接程序

网友G:
一般你重启之后再自己改改不就行了么

网友H:
也没有人经常改这个的啊

网友I:
你程序编辑的时候改一下就行了,正常使用的时候不要改了

网友J:
这种你改了不怕程序突然就崩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