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两个adc可不可以同时采集同一个引脚的电平?

楼主(2024-06-28):
就是想等adc1采集完后adc2接着采集。这样会不会比adc1循环采集快一点?

网友A(2024-08-16):
在大多数微控制器(MCU)中,两个ADC(模数转换器)通常不能同时采集同一个引脚的电平

网友B:
感觉要同时采集同一个引脚的话,你可能需要查阅MCU的数据手册或咨询技术支持,以确定是否支持这种功能

网友C:
ADC通常是独立的硬件模块,每个ADC都有自己的输入通道选择机制。因此,每个ADC只能独立地选择和采集一个输入引脚的电平

网友C:
如果你需要在同一时刻采集同一个引脚的电平,通常的做法是使用同一个ADC模块,但在不同的时间点进行采样

网友D:
你可以先让ADC1采集该引脚的电平,然后在下一个时间点让ADC2采集同一个引脚的电平。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在时间上错开两个ADC的采样,从而间接地实现“同时”采集

网友E:
如果你确实需要两个ADC在完全相同的时间点采集同一个引脚的电平,这通常需要特殊的硬件设计或特定的MCU架构支持

网友F:
总结来说,一般情况下,两个ADC不能同时采集同一个引脚的电平,但可以通过时间错开的方式来实现类似的效果。如果需要精确的同时采样,可能需要特殊的硬件支持或特定的MCU设计

网友G:
如果你希望ADC2在ADC1采集完成后立即开始采集同一个引脚的电平,这种做法理论上可以提高采样速率,前提是ADC1和ADC2的转换时间总和小于单个ADC连续循环采样的时间

网友H:
每个ADC的转换时间取决于ADC的分辨率、时钟频率和具体的硬件设计。通常,ADC的转换时间会在数据手册中给出

网友D:
如果你使用两个ADC交替采样,那么总的采样速率将是两个ADC转换时间的总和。例如,如果ADC1的转换时间是10微秒,ADC2的转换时间也是10微秒,那么交替采样的总时间将是20微秒,这意味着你可以每20微秒获得一个新的采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