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ink 的Usb供电的电流可以改吗?

楼主(2024-06-28):
有块板子直接usb接电脑上就可以工作,接link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A(2024-08-16):
Link的USB供电电流通常是由连接的设备和USB端口共同决定的,而不是由USB线本身直接控制

网友B:
USB标准定义了几种不同的电流输出能力,这些能力取决于USB端口的类型和设备的请求

网友C:
USB 2.0:通常提供最大500毫安(mA)的电流。USB 3.0:可以提供最大900毫安(mA)的电流

网友D:
USB Battery Charging (BC) 1.2,某些支持BC 1.2的USB端口可以提供最大1.5安培(A)的电流

网友E:
应该是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F:
USB Power Delivery (PD),USB PD标准可以提供更高的电流,最高可达5安培(A)或更多,具体取决于协议和端口的支持能力

网友G:
当设备连接到USB端口时,设备可以通过USB通信协议(如USB PD)请求特定的电流。如果USB端口支持该电流水平,并且电源足够,那么端口将提供所请求的电流

网友H:
如果你想要改变通过USB线提供的电流,更换USB端口,使用支持更高电流输出的USB端口,如USB PD端口

网友I:
使用能够请求更高电流的设备。就可以了

网友J:
使用外部电源,对于需要更高电流的设备,可以使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或充电器,而不是依赖USB供电

网友K:
需要注意的是,改变USB供电电流应该在设备和端口的支持范围内进行,以避免损坏设备或端口。在尝试增加电流之前,请确保了解设备和端口的规格,并遵循制造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