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栈溢出后的数据是怎么消失的啊?

楼主(2024-06-28):
从栈顶还是栈底?

网友A(2024-08-16):
栈溢出是指程序在运行时栈空间的使用超出了预分配的内存限制,导致栈指针越界,进而可能破坏其他内存区域的数据。栈溢出后的数据“消失”并不是真正的消失,而是被覆盖或破坏

网友B:
在计算机系统中,栈是用于存储函数调用信息、局部变量和控制信息的一种数据结构。当程序执行函数调用时,相关的信息(如返回地址、参数、局部变量等)会被压入栈中。栈空间通常是有限的,由操作系统或编译器预先分配

网友C:
如果程序在运行时不断向栈中压入数据,而没有相应的弹出操作,或者递归调用过深,栈空间最终会被耗尽,导致栈溢出

网友D:
溢出后数据被破坏了啊

网友E:
局部变量的数据被覆盖,可能导致程序逻辑错误或计算结果不正确

网友F:
栈溢出可能不仅仅影响栈本身,还可能破坏堆、全局变量、代码段等其他内存区域的数据

网友G:
栈溢出后的数据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被新数据覆盖,导致原有数据无法正确访问或使用。这种覆盖可能会导致程序行为异常、崩溃,甚至被利用来进行缓冲区溢出攻击

网友H:
为了避免栈溢出,合理设计程序,避免过深的递归调用

网友I:
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如堆内存)来存储大量数据,而不是依赖栈空间。在编译和运行时设置适当的栈大小限制

网友J:
使用安全的编程实践,如边界检查、使用安全的库函数等,以防止缓冲区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