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IAP跳转过去了,但是中断没跑起来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4-06-29):
是缺少啥配置了吗?

网友A(2024-07-30):
程序存在问题吧,

网友B:
在IAP升级过程中,如果新的APP程序的中断向量表没有正确地设置到正确的位置,可能会导致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C:
在IAP中定义一个标志,通过软件复位的方式来实现干净的跳转环境。这种方法可以在不关闭所有外设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复位来清除寄存器状态,为APP提供一个干净的运行环境

网友D:
在跳转到应用程序之前,中断已经被正确地使能。在跳转前,可以通过软件手动使能中断。

网友E: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屏蔽位是否设置正确,以确保中断能够被执行。

网友F:
中断向量表已经正确设置,并且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已经被加载到相应的中断向量地址中。

网友G:
在APP初始化代码中重新配置使用到的外设中断,并在必要时关闭这些中断,同时提供正确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H:
你这样说完全不知道怎么分析,能在描述详细点?

网友I:
现在提问都这么简单随意了吗?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网友J:
在APP的初始化代码中,确保所有需要的中断都被使能,并且优先级设置正确。

网友K:
如果有错误日志或调试输出,分析这些信息可能帮助你定位问题。

网友L:
确保APP的中断向量表正确指向了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

网友M:
某些中断可能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导致其中一个中断无法正常工作。调整中断的优先级和抢占设置,确保所有中断都能正常响应。

网友N:
中断可能会被意外地屏蔽,导致中断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O:
简单的复位操作可以解决中断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

网友P:
中断向量表设置正确,特别是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和偏移地址。在IAR等编译器中,可以通过配置.icf文件来设置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和偏移地址

网友G:
IAP过程中可能会改变堆栈指针(SP),从而影响中断的正常执行。

网友Q:
通常是由于中断向量表设置不正确或中断配置问题导致的。

网友:
中断向量表偏移地址设置正确,以匹配APP程序的起始地址

网友C:
在Cortex-M系列处理器中,有一个全局中断使能标志(PRIMASK或FAULTMASK),如果这个标志被设置为禁止中断,那么所有的中断都将不会被处理。确保在跳转到APP之前,这个标志被设置为允许中断。

网友R:
如果IAP过程中改变了中断向量表的内容,需要确保新的中断向量表正确无误。

网友E:
如果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中断无法按预期触发。

网友K:
在APP的主程序开始处加入__enable_irq();来开启中断。

网友L:
在IAP跳转前,关闭所有中断和外设,以避免潜在的冲突。在APP启动后,再根据需要重新打开中断和外设

网友E: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比如中断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单片机,是否有外部噪声干扰等。

网友F:
跳转代码没有禁用中断,或者没有执行任何可能影响中断系统状态的指令。

网友S:
在IAP过程中,检查是否有错误发生,确保中断相关的代码和数据被正确地加载和执行。

网友T:
如果IAP过程中修改了代码或数据段的位置,可能会导致中断向量指向错误的位置。

网友U:
使用软件复位时,要注意复位后的状态恢复,确保APP能够正确启动

网友V:
检查软件代码中是否有逻辑错误,比如中断服务程序中的错误处理或者中断标志位的清除。

网友W:
需要设置中断使能位以及全局中断使能位。

网友X:
在APP启动后根据需要重新配置中断。这可以避免中断冲突导致的死机问题

网友M:
在跳转后的应用程序中,检查中断使能状态,并确保中断被正确地初始化和使能。

网友Y:
堆栈指针(sp)可能在iap期间改变,影响中断的正确执行。

网友Z:
中断使能位(EA)已经被设置,以允许中断。

网友V:
中断向量表的设置是否正确。在跳转前后,中断向量表的基地址可能需要调整。确保跳转后中断向量表的地址正确,并且中断服务程序(ISR)的地址被正确地加载到向量表中。

网友AA:
你不知道如何分析。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L:
中断使能状态不对

网友AB:
堆栈指针(SP)在跳转后正确设置,以便中断服务例程(ISR)可以正确地使用堆栈。

网友AC:
使用调试工具逐步执行代码,观察在执行过程中中断相关的寄存器和标志位的状态。

网友AD:
如果IAP过程中覆盖了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那么原有的中断服务程序可能无法正常执行。

网友P:
中断向量表在跳转后的地址是正确的,并且没有被覆盖或破坏。

网友AE:
应该能够解决IAP跳转后中断未执行的问题。

网友AF:
确保在进入APP后开启全局中断。

网友AG:
是没写中断函数吗

网友AH:
可能app的部分地址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AI:
IAP是一种允许在微控制器运行时更新固件的技术。如果在IAP跳转过程中中断没有正确启动就运行不了

网友AJ:
中断向量表未正确配置,在跳转到新的固件之前,确保中断向量表已经正确配置,指向新的中断服务程序(ISRs)

网友AK:
中断使能位未设置,确保在跳转之前,所有需要的中断使能位已经设置,以便中断可以在新的固件中被触发。

网友AL:
堆栈指针未正确初始化,在跳转之前,确保堆栈指针(SP)已经正确初始化,以便中断处理程序可以正确使用堆栈

网友AM:
中断优先级未正确配置,如果使用了中断优先级,确保在跳转之前,中断优先级已经正确配置。

网友AN: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确保没有硬件故障导致中断信号无法被正确检测

网友AO:
固件问题吧,检查新的固件代码,确保中断服务程序已经正确编写并且没有逻辑错误

网友AP:
跳转指令问题可能会这样,确保跳转指令正确无误,没有因为编译器优化或者其他原因导致跳转失败。

网友AQ:
时序问题也有可能会这样,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确保跳转和中断使能之间有足够的时序延迟,以确保硬件能够正确响应

网友AR(2024-09-02):
应用程序启动后,根据需要重新配置中断。这避免了中断冲突导致的崩溃

网友AS:
中断使能位(ea)已设置为允许中断。

网友AT:
你不知道怎么分析。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AU:
跳转到应用程序之前,中断已正确启用。在跳转之前,可以通过软件手动启用中断。

网友AV:
如果中断向量表的内容在iap期间发生了变化,您需要确保新的中断向量表是正确的。

网友AW:
中断可能会被意外阻塞,导致中断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X:
add _ _ enable _ IRQ();在应用程序主程序的开始启用中断。

网友AY:
跳转代码不会禁用中断,也不会执行任何可能影响中断系统状态的指令。

网友AZ:
跳转后正确设置堆栈指针(sp ),以便中断服务程序(isr)可以正确使用堆栈。

网友BA:
进入app后一定要打开全局中断。

网友BB:
中断配置需要确认一下

网友BC:
你这样问题真的不好说,可能的情况太多了,其实主要是配置

网友BD(2024-10-09):
跳转指令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确保跳转指令是正确的,并且跳转不会由于编译器优化或其他原因而失败。

网友BE:
可能是某些应用的地址设置不正确

网友BF:
中断可能会意外阻塞,从而妨碍中断正常运行。,

网友BG:
add,_,_ enable,_,IRQ();在应用程序主程序开始时使能中断。,

网友BH(2024-11-15):
你的问题真的不好说。可能的情况太多了。其实主要问题还是配置。

网友BI:
中断可能会意外阻塞,阻止中断正常运行。,,

网友BJ:
IAP跳转成功但中断未运行,可能是中断配置或初始化问题。建议检查中断服务程序、中断优先级设置,并确保相关硬件中断引脚正确连接和使能。

网友BK:
跳转之前都是做了什么操作?

网友BL(2024-12-15):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ENR_SYSCFG, ENABLE);        //一定要开这个时钟,不要开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