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模拟输入通道防止信号之间的耦合增大增大ADC各个通道的采样保持时间可以吗?

楼主(2024-06-29):
这样能减小误差吗?

网友A(2024-08-15):
在模拟输入系统中,防止信号之间的耦合(串扰)是一个重要的设计考虑因素。耦合可能发生在多个通道之间,尤其是在高精度或高频率应用中

网友B:
通道之间的距离太近,或者布线不当。信号线之间的电磁场相互作用。都会有影响的

网友C:
增大ADC(模数转换器)各个通道的采样保持时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由于采样时间不一致导致的信号耦合问题。采样保持电路的作用是在转换过程中保持输入信号的稳定,以便ADC能够准确地进行量化。仅仅增大采样保持时间可能不足以完全解决耦合问题

网友D:
其实,共模电压也会影响,多个通道共享一个参考点时可能产生的电压差异。

网友E:
确保每个通道的输入线路尽可能远离其他通道,使用屏蔽线或双绞线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F:
如果可能,使用同步采样技术,确保所有通道在同一时刻进行采样,以减少时间上的不一致性

网友G:
确保系统有一个良好的接地设计,减少地线回路的干扰。

网友H:
使用高质量的ADC和模拟前端组件,选择具有良好抗干扰能力的ADC和模拟前端组件。

网友I:
这样会对采样率造成影响吧

网友J:
使用差分信号输入可以减少共模干扰的影响。

网友K:
在每个通道的输入端添加低通滤波器,以减少高频噪声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