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C51程序中如何嵌入汇编

楼主(2024-06-30):
模块内接口:使用如下标志符:asm汇编语句endasm注意:如果在程序中使用了,注意在Keil编译器中需要激活Properties中的“GenerateAssemblerFile”和“AssemblerFile”两个选项1、把"xx.c"加入工程中,右击"xx.c"选择“optionsforfile"xx.c"选择“GenerateAssemblerFile”和“AssembleSRCFile”打上黑勾有效;2、根据选择的编译模式,把相应的库文件象加"xx.c"一样加入工程中并放在"xx.c"下面,如smail模式下选"keil\libs.lib"加入工程中,如果要进行把"keilc51libc51fpl.lib"也加入工程中。即:在Keil安装目录下的C51LIB目录的LIB文件如下:C51S.LIB-没有的SmallmoC51C.LIB-没有的CompactmoC51L.LIB-没有浮点运算的moC51FPS.LIB-带浮点运算的SmallmodelC51FPC.LIB-带浮点运算的CompactmodelC51FPL.LIB-带浮点运算的model3、在"xx.c"头文件中加入优化:比如(4,speed)4、在"xx.c"中加入汇编代码#pragmaASM;AssemblerCodeHere#pragmaENDASM5、编译生成xx.hex例:#includevoiddelay(void){#pragmaasmR5,#5DEL:R6,#2DEL1:R7,#255DJNZR7,$DJNZR6,DEL1DJNZR5,DEL;MOVA,P1;A;MOVP1,A#pragmaendasm}voiddelay1(unsignedintcnt){while(cnt--);}voidmain(){while(1){delay1(1000);P1=0x55;delay();}}有时候用到需要精确延时之类的子程序时,用C语言比较难控制,这时候就可以在C中嵌入汇编比较常用的keil中嵌入汇编的方法如下所示:如图一,在C文件中要嵌入汇编的地方用#pragmaasm和#pragmaendasm分隔开来,这样编译时KEIL就知道这中间的一段是汇编了。
在有加入汇编的文件中,还要设置编译该文件时的选项
GenerateAssemblerSRCFile生成汇编SRC文件 AssembleSRCFile 封装汇编文件 (如图三的状态为选中)  选上这两项就可以在C中嵌人汇编了,设置后在文件图示中多了三个红色的小方块。
为了能对汇编进行封装还要在项目中加入相应的封装库文件,在笔者的项目中编译模式是小模式所以选用C51S.LIB。这也是最常用的。这些库文件是中KEIL安装目录下的LIB目录中。加好后就可以顺利编译了。(注:我只在7.0以上版本使用过)

(1)、C51语言中调用汇编语言程序;

C51语言调用汇编语言程序要注意以下几点:

1:在文件栏选中FileGroup和C51程序原文件,在配置文件选项中激活“产生汇编(SRC)文件,“编译(SRC)文件”和“创建工程(目标)时包含”三个选项。

2:根据选择的编译模式,把相应的库文件(如SMALL模式,库文件为KEILC51LIBC51S.LIB)加入工程中。

3:在C51语言中必须声明需要调用的函数为外部函数。externvoidDELAY(void);

4:在汇编语言程序中必须声明被调用子程序为公共子程序,在被调用的文件中还需要声明此文件是可从新定位的。

PUBLICDELAY,DEL

DELAYYSEGMENTCODE

RSEGDELAYY

实例如下:

C51语言文件:

#include"reg51.h"

externvoidDELAY(void);

externvoidDEL(void);

voidmain(void)

{

P1=0x00;

DELAY();

DEL();

P1=0xff;

}

汇编语言文件:

PUBLICDELAY,DEL

DELAYYSEGMENTCODE

RSEGDELAYY

DELAY:MOVR2,#3H

DJNZR2,$

RET

DEL:MOVR3,#03H

DJNZR3,$

RET

END

(2)、C51语言中调用外部的C51函数;

C51语言调用外部的C51函数的注意事项如下:

1:在主调函数中必须声明被调用的函数为外部类型的函数,其余都一样。

实例如下:

主调函数A:

#include"reg52.h"

externvoiddelay(void);

sbitP1_1=P1^1;

voidmain(void)

{

P1_1=0;

delay();

P1_1=1;

}

被调用的函数B:

delay()

{

unsignedchari;

i=0;

}

(3)、C51语言中嵌入汇编程序;

在C51语言中嵌套使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要注意以下的几个问题:

1:在文件栏选中FileGroup和C51程序原文件,在配置文件选项中激活“产生汇编(SRC)文件,“编译(SRC)文件”和“创建工程(目标)时包含”三个选项。

2:根据选择的编译模式,把相应的库文件(如SMALL模式,库文件为KEILC51LIBC51S.LIB)加入工程中。

3:用#pragmaasm,和#pragmaendasm语句包含嵌入的汇编语言程序。

实例如下:

#include"reg51.h"

voiddelay(void);

voidmain(void)

{

voiddelay(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