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调试的时候有的地方不可以打断点?

楼主(2024-06-29):
想要在一句话前面停下,但是打不上断点只能打在那个函数里

网友A(2024-07-30):
断点打在可执行语句上

网友B:
看下你的程序,有没有可能是程序的运行逻辑,是执行不到那个点的?

网友C:
如果程序无法执行到这里 可能就无法打断点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打断点的数量过多就没法在加断点了

网友E:
代码未被加载或执行

网友F:
优化代码

网友G:
检查是否有内联函数被使用

网友H:
如果你正在调试包含汇编代码或进行底层系统操作的程序,那么某些地方可能不允许设置断点,因为这些代码的执行方式可能与高级语言代码不同。

网友I:
断点无法再括号行上打断点

网友J:
因为工具判定肯定运行不到当前位置啊

网友K:
可以在更前边一点加上断点试试看

网友L:
我觉得有时候跟编译软件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M:
你重新编译一下再仿真试试呢?

网友N:
估计是串位置了吧,就是断点位置串掉了

网友O:
可能是你删了那段或者那句话,导致断点位置改变了

网友P:
可能是你的程序本身那句就执行不了吧

网友Q:
那就打在函数里呗,或者在一句的前面试试呢

网友R:
可能就是这句逻辑就不执行,所以断点打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