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中的数据类型解析

楼主(2024-06-28):
在标准C语言中,存在着如下六种基本数据类型:

  1、char:字符型;

  2、short = short int:短整型

  3、int:整型

  4、long = long int:长整型

  5、float:单精度浮点型

  6、double:双精度浮点型

在Keil MDK 开发环境里,比如一个 无符号32位整形数据会有很多种表示方法:1,unsigned int 32 (C语言标准表达方法) 2,uint32_t ;  3 ,u32;  这三种方式都是在表达同一个意思,可为什么ST的开发人员要搞的这么乱呢? 还有其他好多你可能看起来很陌生 ,很不好理解的表达方式,如:_IO  int32_t  他等同于vs32(这个你同样很陌生),不过他还等同于 volatile int32_t,  还等同于 volatile  signed int 32;最后这种表达方式才是C语言的标准表达方式,够乱吧,能把初学者弄的晕头转向。

其实ST 搞这么多花样,无非是想开发人员在写代码时定义数据类型能少写几个符号,然后又因为前后版本升级,为了兼容旧版本(主要是V2.0)才会出现这么多表示方法。不管他怎么换,都是基于标准C来的,看清楚以下几个文件你就OK了:core_cm3.h   ;stm32f10x.h;   stdint.h;  其中每个文件大概作用如下:

stdint.h 这里放着C语言的标准表达方式

   //第36行开始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  标准表达方式 signed char 被等同于 int8_t;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 int16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32_t;//在32位环境里,int代表4个字节32位!!
typedef   signed       __int64 int64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uint64_t;

typedef   signed          char int_least8_t;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 int_least16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_least32_t;
typedef   signed       __int64 int_least64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_leas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_leas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_least32_t;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uint_least64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_fast8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_fast16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_fast32_t;
typedef   signed       __int64 int_fast64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_fas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_fas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_fast32_t;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uint_fast64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ptr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ptr_t;

typedef   signed       __int64 intmax_t;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uintmax_t;

core_cm3.h 文件主要针对动态 静态 变量修饰符做出类型扩展
#ifdef __cplusplus
  #define   __I     volatile
#else
  #define   __I     volatile const
#endif
#define     __O     volatile
#define     __IO    volatile

stm32f10x.h 这个文件主要是为了兼容旧版本吧

typedef int32_t  s32;
typedef int16_t s16;
typedef int8_t  s8;

typedef const int32_t sc32;
typedef const int16_t sc16;
typedef const int8_t sc8;

typedef __IO int32_t  vs32;
typedef __IO int16_t  vs16;
typedef __IO int8_t   vs8;

typedef __I int32_t vsc32;
typedef __I int16_t vsc16;
typedef __I int8_t vsc8;

typedef uint32_t  u32;
typedef uint16_t u16;
typedef uint8_t  u8;

typedef const uint32_t uc32;
typedef const uint16_t uc16;
typedef const uint8_t uc8;

typedef __IO uint32_t  vu32;
typedef __IO uint16_t vu16;
typedef __IO uint8_t  vu8;

typedef __I uint32_t vuc32;
typedef __I uint16_t vuc16;
typedef __I uint8_t vuc8;

网友A:
ST等公司在开发自己的库和驱动程序时,通常会定义一些简写类型(如u32、s16等)以简化代码的书写,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一致性。

网友B:
_IO  int32_t  他等同于vs32

网友C:
有很多修饰符,一般用不到,也不大懂。

网友D:
除了基本类型之外 还支持其他类型的数据吗

网友E:
如何衍生出其他种类的数据类型呢

网友F:
不同的数据类型占用的字节数在不同的单片机里边是一样的吗

网友G:
还是写全称比较好 至少不存在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H:
字符型和短整型都是占据一个字节的长度是吗

网友I:
在大部分情况下 长整型的数据会不会不那么实用呢

网友J:
STM32基于ARM Cortex-M内核,通常支持标准的C语言数据类型,同时也提供了特定于微控制器的类型定义,以适应嵌入式系统的内存和性能需求。

网友K:
在选择数据类型时,要考虑数据的范围和所需的精度。例如,如果只需要表示0到255的值,那么使用uint8_t就足够了,这样可以节省内存。如果需要表示更大的范围,可能需要使用uint16_t或uint32_t。

网友L:
指针通常与目标架构的字大小(例如32位)相匹配,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指向寄存器的指针,可能需要使用__IO或volatile关键字。

网友M:
STM32编程中可以使用标准C语言库定义的数据类型,也可以使用ARM提供的CMSIS(Cortex Microcontroller Software Interface Standard)数据类型。CMSIS定义了一些特定的数据类型,如uint32_t、int16_t等,这些类型保证了在任何平台上都有一致的位宽。使用CMSIS数据类型可以增加代码的可移植性。

网友N:
使用位字段可以在结构体中节省空间,但这可能会影响对齐和访问速度。

网友O:
数据类型可以是符号型(signed)或无符号型(unsigned)。符号型数据可以表示正数、负数和零,而无符号型数据只能表示非负整数。选择正确的数据类型可以确保数据的正确表示和处理。

网友P:
正确理解和使用数据类型对于确保程序的正确性和效率至关重要。

网友Q:
在进行数据类型转换时,特别是从较大的数据类型转换为较小的数据类型时,要注意数据溢出和精度损失的问题。

网友R:
不同的数据类型会占用不同大小的内存空间。例如,int8_t占用1个字节,int16_t占用2个字节,int32_t占用4个字节。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合理选择数据类型以节省内存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S:
结构体和联合体用于封装不同类型的数据,使得可以在一个变量中存储多个数据项。使用时要注意结构体和联合体的大小,因为它们的大小通常是最长的成员决定。

网友T:
STM32单片机通常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C语言提供了多种基本数据类型,如int、float、double等。每种数据类型都有其特定的取值范围,这取决于其位宽。例如,int32_t是一个32位的整数类型,其取值范围为-2^31到2^31-1。

网友U:
在STM32单片机编程中,正确理解和使用数据类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程序的性能、内存使用和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V:
当将有符号类型的数据赋值给更大的有符号类型时,会发生符号扩展。这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特别是在处理负数时。

网友W:
指针用于存储变量的内存地址。使用指针可以有效地管理和操作内存。需要注意指针的解引用操作(*),以及避免野指针和内存越界等问题。

网友X:
STM32有不同的内存模型,包括内部RAM、外部RAM和外部存储器。根据程序的需要选择合适的内存模型。

网友Y:
明确的类型转换可以避免意外的溢出或精度损失,尤其是在混合不同宽度的类型时。

网友R:
STM32单片机通常使用小端字节序,即低位字节存储在低地址处。在与外部设备通信时,可能需要根据对方设备的字节序进行相应的转换。

网友Z:
STM32和其他ARM微控制器通常有内存访问对齐的要求,未对齐的访问可能会影响性能或导致错误。

网友AA:
STM32的寄存器通常需要通过位操作来控制,因此熟悉位字段和位操作(如位掩码和位移)是很重要的。

网友AB:
STM32的内存访问效率受到数据对齐的影响。尽量遵循编译器的默认对齐方式,或者在必要时使用__attribute__((aligned(n)))进行手动对齐。

楼主:
函数类型用于定义自定义的函数。在STM32中,需要注意函数的栈大小,特别是在调用嵌套或递归函数时。

网友AC:
STM32使用的是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其C编译器通常支持固定宽度的整数类型,如int8_t、uint8_t、int16_t、uint16_t、int32_t和uint32_t等。
使用这些类型可以确保整数在不同平台和编译器之间具有相同的大小和行为。

网友AD:
枚举类型用于定义一组命名的整数常量。使用枚举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O:
为了优化内存使用和性能,选择适当的数据类型很重要。例如,如果只需要8位数据,使用 uint8_t 而不是 uint32_t 可以节省内存。

网友AE:
对于浮点数类型(如float、double),要注意它们的精度和范围。在嵌入式系统中,浮点数的运算通常比整数运算慢,且消耗更多资源。在性能敏感的应用中,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定点数代替浮点数。

网友AF:
STM32单片机编程中使用的数据类型与C语言的标准数据类型相似,但可能会通过typedef进行重新定义或扩展,以适应特定的硬件特性和编程需求。

网友Z:
STM32单片机是基于ARM Cortex-M内核的,通常使用的是32位的架构。这意味着大多数基本数据类型(如int、long)都是32位的。然而,也有一些特殊的数据类型,比如short通常是16位,char是8位。了解每个数据类型的位宽对于内存管理和性能优化至关重要。

网友K:
在C语言中,不同类型的数据之间可以进行隐式或显式转换。隐式转换通常发生在表达式中,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不精确。显式转换需要使用类型转换操作符,可以更精确地控制数据的转换过程。

网友AG:
在某些情况下,编译器可能会对结构体成员进行对齐和填充,以确保访问这些成员时具有较高的性能。然而,这可能会增加内存占用。了解编译器的对齐策略,并根据需要调整结构体布局,可以优化内存使用。

网友O:
数组用于存储一系列相同类型的数据。在STM32中使用数组时,需要注意数组的大小和内存限制,尤其是对于较大的数组,可能会超出STM32的内部RAM或外设内存。

网友AH:
在设计低功耗应用时,要注意数据类型的选择和存储方式,以减少待机功耗。

网友X:
合理使用数据类型别名(如uint16_t、u8等)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同时,应避免使用过于复杂或容易混淆的数据类型定义。

网友J:
数据类型可以是signed(有符号)或unsigned(无符号)。有符号类型可以表示正数、负数和零,而无符号类型只能表示非负数(正数和零)。在使用时,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有符号或无符号类型,错误的假设可能导致意外的结果。

网友AI:
合理使用编译器优化选项,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和内存使用。

网友AJ:
数据类型的选择还会影响程序的执行效率。例如,在处理大量数据时,使用更小的数据类型可以减少内存访问次数,提高缓存命中率,从而提升性能。

网友K:
了解编译器的优化选项和其对代码生成的影响。

网友AK:
STM32具有丰富的外设接口,如USART、SPI、I2C等。使用这些接口时,要遵循相应的数据格式和时序要求。

网友AL:
STM32单片机的内存资源有限,因此在使用数据类型时应尽量节约内存。例如,在只需要表示小范围整数时,应优先考虑使用char或short类型。

网友AF:
STM32单片机的外设接口(如ADC、DAC、UART等)通常对输入/输出数据的大小和格式有特定要求。

网友AB:
STM32单片机对内存访问有一定的对齐要求。例如,32位的数据类型通常需要按4字节对齐。不正确的内存对齐可能导致性能下降甚至程序崩溃。在结构体定义中,要注意成员的顺序,以避免不必要的填充字节。

网友AM:
注意指针的类型和所指向的数据类型之间的关系,避免类型不匹配导致的错误。

网友U:
在编写代码时,要考虑到编译器的优化选项,并尽可能编写清晰、高效的代码,以便编译器能够生成最优化的机器码。

网友AN:
好多修饰符重来没用过

网友AO:
1,unsigned int 32 (C语言标准表达方法) 2,uint32_t ;  3 ,u32;  这三种方式都是在表达同一个意思

网友AP(2024-07-28):
stdint.h 这里放着C语言的标准表达方式

网友AQ:
stdint.h是C99标准库的一部分,定义了一些固定宽度的整数类型,确保代码在不同平台上的一致性。

网友AR:
core_cm3.h主要定义了一些修饰符,用于变量的声明和访问,以确保在并发访问时的正确性。

网友AS: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数据结构的范畴

网友AT:
stm32的寄存器通常需要通过位操作来控制,因此熟悉位域和位操作(如位屏蔽和移位)非常重要。

网友AU:
枚举类型用于定义一组命名的整数常量。

网友AV:
不被理解为数据结构的类别

网友AW:
单片机中的数据类型是程序设计中关键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整型、浮点型、字符型等。不同数据类型在内存中所占空间不同,处理速度也有差异。

网友AX:
有很多修饰语你平时不用,也不是很懂。

网友AY(2024-12-31):
不同的数据类型有不同的内存占用

网友AZ:
联合体用好了,就可以类型转换了

网友BA:
无符号32位整形数据会有很多种表示方法

网友AP:
ST的还是非常稳定的

网友BB:
很多修饰词再也没有使用过

网友BC:
确实有点头大,尤其是初学的时候,看到这么多定义,直接懵圈了!

网友BD:
感觉ST就是在玩“定义艺术”,为了少敲几个字符,把大家都绕晕了!

网友BE:
感谢科普,终于搞清楚__IO是啥意思了,之前一直以为是某种黑魔法!

网友BF:
其实这些typedef也算是“友好”,熟悉后写代码能省不少时间,关键是上手的时候有点难。

网友BG:
有一说一,标准C的写法还是最清晰的,不过ST为了兼容性多搞些定义也能理解。

网友BH:
有意思,之前从没想过__I和__IO还有这种区分,学到了!

网友BI:
核心点还是在stdint.h里,搞懂那个文件,其他的也就顺理成章了。

网友BJ:
VS32和volatile int32_t的关系终于清楚了,原来只是个快捷方式啊!

网友BK:
ST真是用心良苦,为了少写几个符号硬是整出这么多“别名”,也太有追求了吧!

网友BL:
第一次写STM32项目的时候看到这么多u8、s32直接崩溃,现在回头看,其实挺方便的!

网友BM:
无符号32位整形数据可以用多种方式表示

网友BN:
还是写全名好,至少没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BO:
字符类型和短整数都占用一个字节的长度,对吧?

网友BP:
感觉st在玩“定义的艺术”。为了少打几个字,大家都很迷茫!

网友BQ:
其实这些typedefs也是“友好”的。熟悉之后再写代码,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关键是入门有点难。

网友BR:
说白了,还是标准的c写的最清楚,但是st为了兼容做了更多的定义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BS:
有意思,我之前从没想过__i和__io有这种区别。我学会了!

网友BT:
核心点还是在stdint.h,如果你理解了那个文档,剩下的就顺理成章了。

网友BU:
st为了少写符号,真的很努力的造了那么多“别名”。是不是太有野心了?

网友BV:
为了兼容老旧代码吧

网友BW:
C 语言标准数据类型和 ST开发环境中类型定义的不同表示方法。

网友BX: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BY:
搞笑,我之前从来没觉得__i和__io有这种区别。我学会了!,

网友BZ:
,c,语言标准数据类型,以及stdevelopment环境中类型定义的不同表示形式。

网友CA:
好笑,我以前从没想过__i和__io有这么大的区别。我学会了!,,

网友CB:
有一个专门定义这些类型名的头文件

网友CB:
说到底这么乱还是为了兼容性

网友CC:
毕竟这都是为了兼容性的混乱。

网友CD(2025-11-06):
在选择数据类型时,要考虑数据的范围和所需的精度,一般长整型的数据不太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