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趣的keil MDK细节

楼主(2024-06-29):
1.MDK中的char类型的取值范围是?

在MDK中,默认情况下,char 类型的数据项是无符号的,所以它的取值范围是0~255。它们可以显式地声明为signed char 或 unsigned。因此,定义有符号char类型变量,必须用signed显式声明。我曾读过一本书,其中有一句话:“signed关键字也是很宽宏大量,你也可以完全当它不存在,在缺省状态下,编译器默认数据位signed类型”,这句话便是有异议的,我们应该对自己所用的CPU构架以及编译器熟练掌握。

2.赋初值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初值被放在什么地方?

[cpp]  view plain copy
unsigned int g_unRunFlag=0xA5;
static unsigned int s_unCountFlag=0x5A;
这两行代码中,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定义时被赋了初值,MDK编译环境下,你知道这个初值保存在那里吗?

对于在程序中赋初值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程序编译后,MDK将这些初值放到Flash中,紧靠在可执行代码的后面。在程序进入main函数前,会运行一段库代码,将这部分数据拷贝至相应RAM位置。若是你不小心将这些位置的数据擦除掉,嘿嘿...反正我是碰到了。

PS:后来看ARM的链接器,才知道ARM映象文件各组成部分在存储系统中的地址有两种:一种是在映象文件位于存储器中时(也就是该映象文件开始运行之前,通俗的说就是下载到Flash中的二进制代码)的地址,称为加载地址;一种是在映象文件运行时(通俗的说就是给板子上电,开始运行Flash中的程序了)的地址,称为运行时地址。赋初值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程序还没运行的时候,初值是被放在Flash中的,这个时候他们的地址称为加载地址,当程序运行后,这些初值会从Flash中拷贝到RAM中,这时候就是运行时地址了。

3.最新的keil MDK(V4.54)在编辑界面中已经可以支持中文编码了,所以可以在编辑器中直接输入汉字和中文标点符号,再也不会显示乱码或者不显示了。虽然乱写汉字和中文标点在编译时依然会报错,但好歹能显示,也从侧面说明中国市场的崛起。开启方法见http://blog.csdn.net/zhzht19861011/article/details/7741928 不再贴了。

我还清楚的记得自己在大学刚开始用Keil C51那会,一次不小心在一行代码后面用了个中文分号,在当时这个中文分号是不被显示的,然后编译,编译器报错,我双击报错信息定位到报错的代码行,却怎么也检查不出来错误来,当时着急的心情现在想想还很好笑的,那个时候只能将错误代码行用双斜杠注释掉,才能看到那个中文分号。但从V4.54之后,就应该再不会遇到我当时的情况了。

4.不知道从什么版本开始,keil MDK的标题栏可以显示工程路径了,我是从V4.10直接升级到V4.54,V4.10的标题栏还是下图的这个样子:

如果你同一个工程有多个备份,你有同时打开了多个备份工程,要想识别出那个工程是那个备份,可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还好,keil更新较快.

5.这一条真伪未知,因为我搜索了很久都没有查证.

  在一个论坛上看到的,Keil原来是一个人名,住在德国,最初的keil C51编译器就是他开发的.为人低调,话不多,但超级认真.当然,也超级厉害.

6.Stack分配到RAM的哪个地方?

   keil MDK中,我们只需要定义各个模式下的堆栈大小,编译器会自动在RAM的空闲区域选择一块合适的地方来分配给我们定义的堆栈,这个地方位于RAM的那个地方呢?通过查看编译列表文件,原来MDK将堆栈放到程序使用到的RAM空间的后面,比如你的RAM空间从0x4000 0000开始,你的程序用掉了0x200字节RAM,那么堆栈空间就从0x4000 0200处开始。具体的RAM分配,其实你可以从编译后生成的列表文件“工程名.map”文件中查看。

7.有多少RAM会被初始化?

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MDK会把未初始化的RAM给清零的(在程序中自己定义变量初值的见第二条),但MDK会不会把所有RAM都初始化呢?答案是否定的,MDK只是把你的程序用到的RAM以及堆栈RAM给初始化,其它RAM的内容是不管的。如果你要使用绝对地址访问MDK未初始化的RAM,那就要小心翼翼的了,因为这些RAM的内容很可能是随机的,每次上电都不同。至少,NXP的LPC2000系列就是这样。

8.还是一个新版本的变化,还是关于版本V4.10和V4.54

V4.10版本,只要你重新打开工程,点击"Build target files"(就这个图标:),编译器就会将所有文件都编译一次,不管你的文件在这之前有没改动.但V4.54就不一样了,再次打开文件,点击"Build target files"它会只编译改过的文件的.早该这么做了,每次打开工程都要编译个十几秒钟,着实等的难受.

9.好个一丝不苟的编译器

这是个十分奇葩的问题,碰巧被我遇到了,我承认是我代码写的不够规范,但正是这个不规范的代码,才得以发现这个奇葩的事件。实在忍不住用了两个奇葩来形容。把过程简化一下,如下所述:

假如你的工程至少有两个.c文件,其中一个为timer.c,里面有个定时器中断程序,每10ms中断一次,定义一个变量来统计定时器中断次数:

[cpp]  view plain copy
unsigned int unIdleCount;
还有一个timer.h文件,里面是一些timer.c模块的封装,其中变量unIdleCount就被封装在里面:
[cpp]  view plain copy
extern unsigned int unIdleCount;

在main.c函数中,包含timer.h文件,并利用定时器变量 unIdleCount来精确延时2秒,代码如下:

[cpp]  view plain copy
unIdleCount=0;

while(unIdleCount!=200);   //延时2S钟
keil MDK V5.54下编译,默认优化级别,编译后下载到硬件平台。你会发现,代码在
[cpp]  view plain copy
while(unIdleCount!=200);
处陷入了死循环。反汇编,代码如下:

[plain]  view plain copy
   122:     unIdleCount=0;
   123:
0x00002E10  E59F11D4  LDR       R1,[PC,#0x01D4]
0x00002E14  E3A05000  MOV       R5,#key1(0x00000000)
0x00002E18  E1A00005  MOV       R0,R5
0x00002E1C  E5815000  STR       R5,[R1]
   124:     while(unIdleCount!=200);   //延时2S钟
   125:
0x00002E20  E35000C8  CMP       R0,#0x000000C8
0x00002E24  1AFFFFFD  BNE       0x00002E20
重点看最后两句汇编代码,寄存器R0是当前变量unIdleCount的值,汇编指令CMP为比较指令,如果R0中的内容与0xC8不等,则循环。但是这里并没有更新寄存器R0的代码,也就是说变量 unIdleCount的值虽然在变化,但跟0xC8 一直 比较的却是内容不变的R0。因为之前变量unIdleCount被清零,所以R0的内容也是0,***不等于0xC8,***不会跳出循环。
看到这里,也许你已经笑翻了:你这个小白,这很明显是没用volatile修饰变量unIdleCount造成的!!!不错,比起从RAM中读写数据,ARM或其它硬件从寄存器读取数据要快的多的多的多...因此编译器会“自作主张”的将某些变量读到寄存器中,再次运算时也优先从寄存器中读取,上面的例子就是这样。解决这样的方法是用关键字volatile修饰你不想让编译器优化的变量,明白的告诉编译器:你不准优化我,每次使用我你都要本本分分的从RAM中读取或写入RAM。

所以先不要笑,我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之所以从这里说起,是为了照顾下还不知道volatile关键字的。。。

其实在timer.c中我是这样定义统计定时器中断次数变量的:

[cpp]  view plain copy
unsigned int volatile unIdleCount;
但是,在timer.h中,我确偷了个懒,声明这个变量的代码如下:

[cpp]  view plain copy
extern unsigned int unIdleCount;
没有使用关键字volatile,在 keil MDK V5.54下编译,默认优化级别,然后查看代码的反汇编,如下所示:

[plain]  view plain copy
   122:     unIdleCount=0;
   123:
0x00002E10  E59F11D4  LDR       R1,[PC,#0x01D4]
0x00002E14  E3A05000  MOV       R5,#key1(0x00000000)
0x00002E18  E1A00005  MOV       R0,R5
0x00002E1C  E5815000  STR       R5,[R1]
   124:     while(unIdleCount!=200);   //延时2S钟
   125:
0x00002E20  E35000C8  CMP       R0,#0x000000C8
0x00002E24  1AFFFFFD  BNE       0x00002E20
可以看出,这个反汇编代码居然和没加volatile关键字的时候一模一样!!代码还是会在while出陷入死循环。
现在,应该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了吧,如果引用的变量声明中没有使用volatile关键字修饰,即便定义这个变量的时候使用了volatile关键字修饰,MDK编译器照样优化掉它!

将timer.h中的声明更改为:

[cpp]  view plain copy
extern unsigned int volatile unIdleCount;
同样环境下编译,查看反汇编代码,如下所示:

[plain]  view plain copy
   122:     unIdleCount=0;
   123:
0x00002E10  E59F01D4  LDR       R0,[PC,#0x01D4]
0x00002E14  E3A05000  MOV       R5,#key1(0x00000000)
0x00002E18  E5805000  STR       R5,[R0]
   124:     while(unIdleCount!=200);   //延时2S钟
   125:
0x00002E1C  E5901000  LDR       R1,[R0]
0x00002E20  E35100C8  CMP       R1,#0x000000C8
0x00002E24  1AFFFFFC  BNE       0x00002E1C
看最后三句汇编代码,发现多了一个载入汇编指令LDR,这个指令在每次循环中都将变量unIdleCount从RAM中读出到寄存器R1中,然后R1的值再和0xC8比较。这才是符合逻辑的需要的代码。
其实如果好好看看编译原理的书,是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的,编译器是分文件编译,然后链接,文件A使用了文件B中定义的变量,在编译的时候,文件A是完全不知道文件B里面有什么东西的,只能通过文件B的接口文件(.h文件)来获得使用变量的属性.

以这个为例子,着重说明下关键字volatile,同时也要掌握编译原理的知识,用好手中的工具.

10.关于float类型

在keil中,在不选择"Optimize for time"编译选项时,局部float变量占用8个字节(编译器默认自动扩展成double类型),如果你从Flash中读取一个float类型常量并放在局部float型变量中时,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错误:Cortex-M3中可能会出现硬fault.因为字节对齐问题.

但有趣的是,一旦你使用"Optimize for time"编译选项,局部float变量只会占用4个字节.

11.默认情况下,从按下复位到执行你编写的C代码main函数,keil mdk做了些什么?

硬件复位后,第一步是执行复位处理程序,这个程序的入口在启动代码里(默认),摘录一段cortex-m3的复位处理入口代码:

[plain]  view plain copy
Reset_Handler   PROC        ;PROC等同于FUNCTION,表示一个函数的开始,与ENDP相对?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这里SystemInit函数是我自己用C代码写的硬件底层时钟初始化代码,这个可不算是keil mdk给代劳的.初始化堆栈指针、执行完用户定义的底层初始化代码后,发现接下来的代码是调用了__main函数,这里之所以有__main函数,是因为在C代码中定义了main函数, 函数标签  main()  具有特殊含 义。 main()  函数的存在强制链接器链接到  __main  和  __rt_entry  中的初始化代码。
其中,__main函数执行代码和数据复制、解压缩以及 ZI 数据的零初始化。解释一下,C代码中,已经赋值的全局变量被放在RW属性的输入节中,这些变量的初值被keil mdk压缩后放到ROM或Flash中(RO属性输入节)。什么是赋值的全局变量呢?如果你在代码中这样定义一个全局变量:int nTimerCount=20;变量nTimerCount就是已经赋值的变量,如果是这样定义:int nTimerCount;变量nTimerCount就是一个非赋值的变量,keil默认将它放到属性为ZI的输入节。为什么要压缩呢?这是因为如果赋值变量较多,会占用较多的Flash存储空间,keil 默认用自己的压缩算法。这个“解压缩”就是将存放在RO输入区(一般为ROM或Flash)的变量初值,按照一定算法解压缩后,拷贝到相应RAM区。ZI数据清零是指将ZI区的变量所在的RAM区清零。使用 UNINIT 属性对执行区进行标记可避免 __main 对该区域中的 ZI 数据进行零初始化。这句话很重要,比如我有一些变量,保存一些重要信息,不希望复位后就被清零,这时就可以用分散加载文件定义一块UNINIT属性的区,将不希望零初始化的变量定义到这个区即可。

网友A:
学习了。估计不同编译器,处理效果也有差别。

网友B:
Keil MDK 集成了 RTX,这是一个高效、低功耗的实时操作系统(RTOS),特别适合 ARM Cortex-M 微控制器

网友B:
Keil MDK 提供了一个图形化配置向导,

网友C:
C语言跟硬件有关系

网友D:
,keil MDK的标题栏可以显示工程路径了,

网友D:
代码写的不够规范

网友E:
在程序执行前,这些初值被拷贝到RAM中的对应位置。

网友F(2024-07-29):
初值被放置在Flash的特定位置。程序启动时,复位处理代码会将这些初值从Flash拷贝到RAM,以便在程序运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