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编译器编译窗口的设置

楼主(2024-06-29):
在使用MDK Keil编译器时会遇到一些和编辑窗户设置相关的问题,如字体的大小、颜色,字符字符串的颜色等。现按照配置(configuation)的顺序归纳如下:

首先打开Keil编译界面,打开右上角的configuation(配置),如下图所示。

打开configuation后界面如下图。

1)     Editor

GeneralEditor Settings 中默认前两个勾上,View White Space若勾上,则会在空格的地方添加·····其界面如下

所以此选项一般勾掉不选。

在右边的Function Dispiay 中三个不选,用不到。

中间的Look&Feel是设置显示效果的,1处Highlight Current Line是当前行高亮,Highlight matching and matched braces 是突出显示匹配的括号。中间右边2处Files&Projects Handing 是设置文件和工程的,需要勾上Save Projects before entering debug和SaveProjects before entering debug可以在进入每次Debug之前保存文档和工程。3处的是设置C/C++编译窗口的tab键代表几个空格和显示行号,4处的是设置ASM(汇编)编译窗口的tab键代表几个空格和显示行号。

2)     Colors&Fonts

如下图:

前三个分别是设置汇编窗口、C语言窗口、C++窗口的,现在先看C语言出口的,其他两个窗口类似。

1处是设置颜色和字体的,2处设置前景和后景的,下面主要说明从text往下的设置;

Text Selection 是被选中的部分显示的颜色和背景颜色。如下图背景蓝色,字体白色

Number是选择数字的。

Operator是运算符的设置,主要设置分号逗号等。

/*comment*/和//comment是被/*.....*/注释和单行注释的颜色。

Keyword是关键字,C语言中如void extern int double int char signed static typedef等等。一般设置为蓝色。

String 是字符串,即在双引号””内的字符数字等,一般设置为显眼的颜色。

Identifier是标示符,即一般的代码文字,白背景下通常设置为黑色。

Preprocessor commond 是预处理命令,如#define #include #ifndef #endif等,通常设置为蓝色。

Decimal Number 十进制数,也就是设置十进制数的颜色和背景。

Float Number 是浮点型数字,带小数点的数。

Octal number 是八进制数。以0开头,后续跟0-7之间的数据

Hexadecimal number是十六进制数。以0x开头,后续跟0-F之间的数据

Character是字符,即在单引号‘’之间的字符。

Label是标号,如需要使用跳转指令goto时指向的地方。

User keyword是用户关键字,用户可以设置自己的关键字

Bracket是括号,Block是花括号。

Preprocessor string <stdio.h> 是尖括号内的字符串

Matching braces是匹配的括号,Mismatched braces是不匹配的括号

Current line是当前行的显示。

剩下的汇编和C++的设置同上。

其他的地方如调试窗口、串口窗口默认即可,如下

3)     User Keywords

用户关键字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它可以使你自己定义的关键字像系统关键字一样高亮显示。假如你有想写一个移植性比较高的程序,通常一些和编译器无关的变量类型需要这样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uint8 test;     //定义变量

这样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uint8这个虽然是用户定义的关键字,但是它并不能像系统关键字那样高亮显示。怎么办呢?完全有办法解决,而且就是在这个标签卡中就可完成。方法如下:

a.打开User Keywords标签卡。在左侧窗口选择文件类型,比如ARM:Editor C File;在右侧窗口点击 按钮,新建一个用户关键字编辑框,输入用户定义的关键字,比如uint8,这样在程序代码中,所有的uint8都会高亮显示。

4)     Shortcut Keys(快捷键)

这里快捷键如果设置得当将会带来很大的方便,现列举常用的依次如下:

Debug时一些快捷键:

Disable all breakpoint      禁止所有断点       Ctrl+F2

Disable/Enable breakpoint   使能/ 禁止该断点   F2

Insert/remove breakpoint    插入/移除断点      F5

Kill all breakpoint         移除所有断点       Ctrl+F5

Run                         执行代码运行       F6

Step                        单步运行           F7

Step Out                    跳出当前的函数     F8

Step Over                   跳出该条语句       F9

Stop                        停止               F10

Run to Cursor line          运行到光标处       F11

和Edit Advanced相关的

Comment selection           注释选择的部分     Ctrl+K

Uncomment selection         释放被注释的部分   Ctrl+M

Go to line                  跳到指定行         Ctrl+G

Go to matching braces     跳到匹配的大、小括号Ctrl+E

Indent selection            缩进选择           Ctrl+I

Make lowercase              使小写             Ctrl+U

Make uppercase              使大写             Ctrl+shift+U

和Edit相关的

Undo                        撤销               Ctrl+Z

Redo                        恢复               Ctrl+YCtrl+shift+Z

Download                    下载               Ctrl+D

Build                       编译               Ctrl+B

Build all targets           编译所有           Ctrl+shift+B

5)     Templates(模板)

这里是设置模板,有自带的也可以自己建立,大大的方便了使用。例如在建立子函数时可以同时加入注释说明,如下图

因而模板的使用会带来极大地便捷,方便了模块化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