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_IO就是volatile的宏定义新名字,#define __IO volatile

楼主(2024-06-29):
使用__IO修饰变量时,则不从cache读取值,而是从变量地址处读取值,防止因其他地方(如硬件引脚、程序其他地方)修改变量值后导致读取变量值不准确的问题。

网友A:
宏定义非常方便

网友B:
使用__IO修饰变量时,则不从cache读取值,而是从变量地址处读取值

网友C:
这对于防止变量值被其他地方(如硬件引脚或其他程序)修改后导致读取不准确的问题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