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

楼主(2024-06-30):
要想了解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的话,首先应该了解数据的类型。
下面介绍C语言中数据类型:
1.C语言中的基本内置类型:

char     //字符数据类型  大小为1个字节
short    //短整型  大小为2个字节
int     //整形  大小为4个字节
long     //长整型  大小为4或者8个字节
long long  //更长的整形  大小为8个字节
float    //单精度浮点数  大小为4个字节
double    //双精度浮点数  大小为8个字节

2.数据的基本归类
(1)整形:

char
//char是字符类型,在内存中存储的是ASCII值,ASCII值是整数。
//char c1在内存中存储的是取决于编译器的实现,有的编译器可能为unsigned char有的也可能为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signed char
short
//short s1 的创建是有符号的 = signed short s2
//无符号必须写成unsigned short s3
        unsigned short [int] //int 可以省略
        signed short [int]
int
//int 同 short
        unsigned int
        signed int
long
//同int
        unsigned long [int]
        signed long [int]
unsigned//为无符号的意思
signed//为有富豪的意思
//如果是有符号的,那么二进制序列的最高位为符号位,0表示正数,1表示负数。
//如果是无符号的,最高位位数据位。

(2)浮点型:

float
double
//c99中有
long double

(3)构造类型

数组类型   int arr[10]; 其中的数据类型为int [10]
结构体类型 struct
枚举类型 enum
联合类型 union

(4)指针类型

int *pi;
char *pc;
float* pf;
void* pv;
//指针变量用来存放地址的

(5)空类型即void类型

通常应用于函数的返回类型、函数的参数、指针类型。
整形在内存中的存储
了解完了数据的类型,下面一起学习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
我们在创建变量时,要在内存中开辟空间。开辟空间的大小是根据数据的类型来决定的。
基本类型的开辟占据的空间大小:

char     //字符数据类型  大小为1个字节
short    //短整型  大小为2个字节
int     //整形  大小为4个字节
long     //长整型  大小为4或者8个字节
long long  //更长的整形  大小为8个字节
float    //单精度浮点数  大小为4个字节
double    //双精度浮点数  大小为8个字节

整形数据的存储要依靠三码,何为三码?
三码就是原码、反码、补码
拿一个简单的数字来举例:

//整数3的原码是: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将三翻译为二进制序列
//反码是:
//补码是
//正数的三码都是相同的

//-10的原码是:
//求反码原码时符号位不变
//反码为:
//补码为:
//16进制为每四位加在一起即为16进制的一位
//-10的16进制为:
fffffff6

1-1的计算
//使用原码计算
//此结果为-2
//使用原码计算是错误的

//使用补码计算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的补码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的补码

故整数在内存中是以补码的形式来存储的

signed char //取值范围
//最高位为符号位那么取值范围为-128~127
//10000000会被直接解析为-128
unsigned char//取值范围
//最高位为时数据位取值范围为:0~255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unsigned int ch = -10;
        //-10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1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10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110

        printf("%u\n", ch);//%u是打印无符号数,意思是打印的一定是无符号数,不是无符号数,也认为是无符号数
        printf("%d\n", ch);//%d 是打印有符号数,意思是打印的一定是有符号数,不是有符号的数,也认为是有符号数
        return 0;
}

这就是整形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

浮点数在内存中的存储
整数和浮点数在内存存储中有所差异。

该结论由以下代码可得:

int main()
{
        int n = 10;
        float *pFloat = (float *)&n;
        printf("n的值为:%d\n",n);
        printf("*pFloat的值为:%f\n",*pFloat);

        *pFloat = 10.0;
        printf("num的值为:%d\n",n);
        printf("*pFloat的值为:%f\n",*pFloat);
        return 0;
}
根据国际标准IEEE(电气和电子工程协会) 754,任意一个二进制浮点数V可以表示成下面的形式:

(-1)^S * M * 2^E

(-1)^s表示符号位,当s=0,V为正数;当s=1,V为负数。

M表示有效数字,大于等于1,小于2。

2^E表示指数位。

5.5的二进制序列表示方法:
5的二进制表示为101
0.5的二进制表示为0.1
所以5.5的二进制表示为:
101.1=(-1) ^ 01.0112 ^ 2
而0.75的二进制表示为:0.11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hangan0216/article/details/124038923

网友A:
整型(Integer):int在大多数系统上占用4字节(32位)。
字符型(Character):char通常占用1字节(8位)。
浮点型(Floating-point):float通常占用4字节(32位),double占用8字节(64位)。

网友B:
存储的是ASCII值(整数)。
具体类型包括:unsigned char 和 signed char。

网友C:
int在大多数系统上占用4字节(32位),经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