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如下这两个电路的两个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4-06-28):
第一个电路是一个线性电源,R2和R3构成分压网络给TL431送入电压信号,分压值大于2.5V,TL431加大开通程度,三极管基极电位下降,导通程度降低,分压值小于2.5V,三极管减小开通程度,基极电位升高,导通程度加大,可以得到三极管基极和gnd之间电压为2.5V,这个电容C1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

第二个电路也是一个稳压器,在这个电路中电容C2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一定的滤波效果吗,那这样的话这个电阻的作用就是在电源建立瞬间限流保护电容的?还是作为交流耦合的,直流信号过不去,交流信号耦合到地

网友A:
第一个是不是TL431的RK端并联1电容啊,为了降低TL431的稳态误差

网友B:
c2是为了消纹波么?电阻是为了限流和放电

网友C:
TL431,1脚相当于输出,2脚相当于反相输入,如同一些运放电路,输出与反相输入端加个电容,用于负反馈,建议百度“负反馈电容”。

网友D:
子曰不可说也

有什么逻辑,请解释一下。

网友E:
C1是TL431的频率补偿,提高电路稳定性(某些情况下如果没有C1,电路有可能自激)。C2滤波电容。如果C2容量很大,串联电阻R3可减小上电时电容大电流对三端稳压的冲击。但10uF的C2串联电阻其实没有必要,设计噱头。

网友D:
这些东西不过几毛钱,你去思考它的原理其实性价比不高,将来都会成为集成电路。只有我们这些老东西会看看,年轻人就趁早换个赛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1是TL431的频率补偿,提高电路稳定性(某些情况下如果没有C1,电路有可能自激)。C2滤波电容。如果C2容量 ...

第一个碰到过自激的,如果不加的话,当然不合适也会

第二个可能是也有些线性稳压带容性复杂的特性问题,加这个电阻也是为了加个阻尼,抑制震荡的

网友G:
极点补偿,用于消振的,用于负反馈中提高稳定裕度,稍微看过模拟电路的应该会懂。

网友H:
都是在电路引入一对零极点;前者超前补偿,后者滞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