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调试STM32H743与DP83848以太网物理层

楼主(2024-06-29):
调试STM32H743与DP83848以太网物理层

硬件连接和配置检查
确保硬件连接正确,包括以下几点:

连接引脚:确保STM32H743的以太网引脚正确连接到DP83848的相应引脚(MDIO、MDC、TXD、RXD、TXEN、CRS、COL等)。
电源和地:确保DP83848的电源和地连接正确,电源稳定。
晶振和时钟:确保DP83848的晶振正确连接,频率正确。

网友A:
MDIO (Management Data Input/Output):STM32H743的MDIO引脚连接到DP83848的MDIO引脚。

网友B(2024-08-16):
调试STM32H743与DP83848以太网物理层(PHY)涉及多个步骤,包括硬件连接、软件配置和故障排除

网友C:
确保STM32H743与DP83848之间的连接正确无误,检查MII/RMII接口的连接,包括数据线(MDIO, MDC, TX, RX等)和电源线(VCC, GND)

网友D:
在STM32H743上配置以太网外设和DP83848 PHY,使用STM32CubeMX或STM32CubeIDE生成初始化代码,配置以太网外设(如ETH)。配置MDIO接口以访问DP83848的寄存器

网友E:
初始化DP83848 PHY,设置必要的寄存器(如自动协商、速度、双工模式等)

网友F:
确保STM32H743的以太网外设和DP83848 PHY都已正确初始化。使用调试器(如ST-Link)和调试工具(如STM32CubeIDE)检查初始化代码的执行情况

网友G:
通过MDIO接口读取DP83848的状态寄存器(如BMCR, BMSR),确认PHY是否已准备好。检查自动协商是否成功,以及速度和双工模式是否正确

网友H:
尝试发送和接收以太网帧,检查数据是否正确传输。使用网络分析工具(如Wireshark)监控网络流量,确认数据包是否正确发送和接收。

网友I:
如果遇到问题,检查以下可能的故障点,硬件连接:检查所有连接线是否正确且牢固

网友J:
电源:确认电源电压和电流是否符合要求。时钟:检查以太网外设和PHY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软件配置:确认所有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与速度和双工模式相关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