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复位和中断STM32CubeMX配置步骤

楼主(2024-06-29):
复位和中断
复位引脚:检查DP83848的复位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和配置。
中断引脚:如果使用中断功能,确保中断引脚正确连接和配置。
3. 配置以太网外设和PHY
在STM32H743中配置以太网外设和PHY。可以使用STM32CubeMX来简化配置过程。

STM32CubeMX配置步骤
选择以太网外设:在STM32CubeMX中启用以太网外设(ETH)。
选择PHY:在以太网配置选项中,选择DP83848作为PHY。
配置时钟:确保时钟配置正确,以太网时钟源配置为正确的频率。
引脚配置:在引脚配置视图中,确保所有相关引脚正确配置。
手动代码配置
在生成的代码中,可以手动检查和配置以太网外设和PHY。

网友A:
检查phy芯片和外设其实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