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如何通过软件实现 SPI

楼主(2024-06-29):
尽管 PIC10F320/322 没有专用的 SPI 硬件模块,但可以通过软件位操作实现 SPI。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展示如何通过软件实现 SPI 通信:

c

#define SPI_SCK_PIN  (1 << 0) // 假设 SCK 在 RA0
#define SPI_MOSI_PIN (1 << 1) // 假设 MOSI 在 RA1
#define SPI_MISO_PIN (1 << 2) // 假设 MISO 在 RA2
#define SPI_CS_PIN   (1 << 3) // 假设 CS 在 RA3

void SPI_init(void) {
    TRISA &= ~(SPI_SCK_PIN | SPI_MOSI_PIN | SPI_CS_PIN); // 设置 SCK、MOSI 和 CS 为输出
    TRISA |= SPI_MISO_PIN; // 设置 MISO 为输入
    LATA |= SPI_CS_PIN; // 设置 CS 高电平
}

void SPI_write(uint8_t data) {
    for (uint8_t i = 0; i < 8; i++) {
        if (data & 0x80) {
            LATA |= SPI_MOSI_PIN; // 设置 MOSI 高电平
        } else {
            LATA &= ~SPI_MOSI_PIN; // 设置 MOSI 低电平
        }
        LATA |= SPI_SCK_PIN; // 设置 SCK 高电平
        __delay_us(1); // 延迟以确保信号稳定
        LATA &= ~SPI_SCK_PIN; // 设置 SCK 低电平
        data <<= 1;
    }
}

uint8_t SPI_read(void) {
    uint8_t data = 0;
    for (uint8_t i = 0; i < 8; i++) {
        LATA |= SPI_SCK_PIN; // 设置 SCK 高电平
        __delay_us(1); // 延迟以确保信号稳定
        data <<= 1;
        if (PORTA & SPI_MISO_PIN) {
            data |= 0x01; // 读取 MISO
        }
        LATA &= ~SPI_SCK_PIN; // 设置 SCK 低电平
    }
    return data;
}
Microchip 的 PIC10F320/322 系列提供了一个符合您需求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具有 8 引脚、SPI 接口(软件实现)、ADC 输入和 GPIO。这些单片机价格非常实惠,是预算敏感应用的理想选择。

网友A:
预算低的话可以选择

网友B:
其实就是时序的事儿,这个网上有例程的

网友C:
一般来说,这个如果能用硬件SPI最好,如果没有就需要软件SPI,但是模拟起来建议用个逻辑分析仪来查看

网友D:
SPI是一种同步串行通信接口,常用于短距离通信,主要在嵌入式系统中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和外围设备,如传感器、存储器、显示器等

网友E:
通过软件实现SPI通信意味着不使用硬件SPI模块,而是通过通用输入输出(GPIO)引脚和软件逻辑来模拟SPI协议

网友F:
软件实现的SPI可能不如硬件SPI模块精确,特别是在高速通信时

网友G:
软件SPI会占用更多的CPU资源,因为所有的时序控制和数据传输都需要通过软件来完成

网友H:
软件SPI可能引入额外的延迟,因为需要通过软件循环来控制时序

网友I:
通过软件实现SPI通信是一种灵活的解决方案,特别适用于没有硬件SPI模块的微控制器或需要自定义SPI协议的场合。然而,对于需要高速和精确时序的应用,建议使用硬件SPI模块

网友J:
其实根据SPI协议的时序要求,实现数据的传输。SPI协议通常有四种模式(由时钟极性和相位决定),

网友K:
如果需要与多个从设备通信,还需要实现SS引脚的控制,选择特定的从设备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