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I 时钟速度过高可能导致通信不稳定

楼主(2024-06-29):
SPI 时钟速度过高可能导致通信不稳定。时钟速度过高会导致信号失真、过冲和下冲等问题,从而影响数据的准确传输。尝试降低 SPI 时钟频率,以确保信号质量。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要考虑设备时序匹配问题?

网友A:
如果通讯双方都支持高速的话,通讯效果也不好吗?

网友B:
SPI不稳定需要确认一下有没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