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rc文件夹与inc文件夹

楼主(2024-06-29):
src文件夹与inc文件夹是ST标准库的主要内容

src和inc文件夹里面是ST公司针对每个STM32外设而编写的库函数文件,每一个外设对应一个.c和.h后缀的文件。我们把这类文件统称为stm32f1x_ppp.或者stm32f10x_ppp.h文件(ppp表示外设名称)例如stm32f10x_gpio.c和stm32f10x_gpio.h文件就属于这一类

在C编程中,ST标准库通常指的是标准库(Standard Library),也就是提供的一组常用功能的函数和头文件。这些函数和头文件可以通过包含相应的头文件来使用。

楼主:
通常情况下,标准库包含两个主要文件夹:

src文件夹:这个文件夹通常包含标准库的源代码文件,即标准库函数的实现代码。这些源代码文件在编译时会被编译器链接到你的程序中,使你能够使用标准库提供的功能。

inc文件夹:这个文件夹通常包含标准库的头文件,也称为"include"文件。头文件包含了标准库函数的声明,函数原型和常量定义等信息。当你在自己的代码中需要使用标准库的功能时,你需要在代码中包含相应的头文件。

楼主:
标准库的src文件夹包含了函数的实现,而inc文件夹包含了函数的声明,让你的代码能够使用这些功能。这样的设计使得标准库的实现和使用分离开来,方便开发者在自己的代码中使用这些功能,而不需要了解标准库的底层实现细节。

网友A(2024-08-31):
这个文件夹通常包含源代码文件。在STM32的标准外设库中,src 文件夹包含了针对不同外设的驱动代码,例如 GPIO、USART、TIM 等外设的配置和操作函数。

网友B:
src 和 inc 文件夹是管理源代码和头文件的标准结构,这在使用ST公司提供的标准外设库时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