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关于电阻采样运放使用咨询

楼主(2024-06-29):
请教下如图使用同一运放OPA3 采样不会互相干扰吗?软件调试上是否会复杂很多

网友A:
首先你没有描述清楚问题
根据这个图来看,这是兼容单电阻和双电阻的
可以这样说,同一组运放只能有一个功能

楼主:
这个是官方的demo ,所以这个电路是二选一的电路?

网友B:
这图,十有**是你自己测绘的。

网友C:
G0几个又是接了哪里

网友D:
奇葩朵朵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葩朵朵开

新手求教,没有到这么多优越大师,抱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官方的demo ,所以这个电路是二选一的电路?

软件可以选择双电阻或者单电阻采样,如果选择对应的单电阻采样,那么opa3那一路的双电阻采样的要把电阻去掉断掉那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可以选择双电阻或者单电阻采样,如果选择对应的单电阻采样,那么opa3那一路的双电阻采样的要把电阻去 ...

非常感谢 !!! 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官方的demo ,所以这个电路是二选一的电路?

网友D:
使用一致的三路采集,减少共模干扰 。允许三路电流采集电路以及ADC不共地的地线之间存在的分布电阻。总电流用 MCU 加一下三路ADC数据。需要另外加低通滤波电容过滤运放无法处理的毛刺干扰。

网友F:
跟帖学习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