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stlink连接不上

楼主(2024-06-29):
stlink找不到芯片,是不是st-link不支持该芯片

网友A:
stlink只支持st芯片

网友B:
STLINK是为自家芯片做的仿真器,肯定是不支持其他厂家的芯片的。

网友C:
凌鸥芯片一般用Jlink和Ulink

网友D:
STLINK怎么能用于凌欧的开发啊,是ST自己设计的。

网友E:
我晕肯定不支持啊,STlink是为自家芯片设计的仿真器。

网友F:
JLINK或者DAP都行,ST就是不支持的

网友G:
长期使用的话建议换个DAP,支持大部分芯片

网友H(2024-09-04):
ST-Link下载成功

网友I:
是用在凌欧的芯片上的吗?咋配置的?

网友J:
换板子试试,换下载器试试

网友K(2025-03-17):
检查连接及供电

网友L:
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L:
附近可能有电磁干扰源。

网友K:
盗版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