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呔,晶振哪里跑

楼主(2024-06-29):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在电子设计中,我们经常会使用到晶振来提供准确的时钟信号,是电子产品设备能够按照既定的频率和时间进行运行。

在应用时晶振的摆放位置也是有要求的,今天我们看看晶振到底跑哪去了?

晶振作为提供稳定时钟信号的重要器件,大佬们都建议不将晶振放在PCB板的边缘位置,那这又是为何。

因为当晶振放置在PCB板边缘处,当器件放置于辐射发射的环境中,被测器件就会与参考地形成一定的容性耦合,会产
生寄生电容导致出现共模辐射。

同时,机械应力与振动也会影响到晶振的正常使用,由于PCB板的边缘固定原因及边缘处的连接接口及插件插槽的安装
固定时,产生的振动会使晶振容易受外界机械应力影响,使其频率漂移,导致元件损坏。

其次电磁干扰也会影响到晶振频率稳定性,由于PCB板边缘处易受到电磁干扰,若晶振放置边缘,就会使其时钟信号不
稳定。

还有PCB板边缘散热效果不如内部好,晶振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热量,若散热不及时,会影响其使用寿命及性能
稳定性。

最后是信号传输的效果,若晶振放置在PCB板边缘,其信号传输时的稳定性没办法得到良好的保证,影响其时钟信号的
运行使用。

基于这几点原因,所以我们一般将晶振放置在原理PCB板边缘的位置,并进行合理布局,减少由于因机械应力及振动和
外界干扰导致的晶振使用不正常的情况,同时可以考虑进行屏蔽保护处理,使其正常稳定。

网友A:
还以为孙悟空转世做程序员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孙悟空转世做程序员了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