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在栈溢出后,数据的消失或损坏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

楼主(2024-06-29):
当程序压入更多数据到栈中时,超出了栈的最大限制,新的数据会覆盖栈顶现有的数据。随着更多的数据被压入栈,原有的栈顶数据可能被覆盖或损坏。

虽然栈溢出的主要影响是在栈顶,但如果栈指针没有得到正确的管理,程序可能会访问不应该访问的内存区域,包括栈底部分的内存。这可能会导致栈底的数据被意外地覆盖或损坏。

栈溢出时数据的消失或损坏主要是由于超出栈顶界限,导致新数据覆盖原有数据所引起的。具体情况取决于程序的运行环境和内存管理方式,但通常栈顶的数据会首先受到影响。

网友A:
如果栈的数据溢出 应该会有报错信息吧

网友B:
需要建立线程对堆栈的数据溢出进行检测吗

网友C:
栈顶的数据是最新压进去的数据是吗

网友D:
有没有什么手段就是当溢出的时候会报警或者产生中断呢

网友E:
如果是因为这个溢出导致程序出现问题的话 是比较不好排查原因的

网友F:
栈的数据的规则是先入后出还是先入先出啊

网友G:
对堆栈的机制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