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果使用keil+jlink和ST的芯片,但是keil上jlink连接不到ST芯片怎么办?

楼主(2024-06-29):
如果使用keil+jlink和ST的芯片,但是keil上jlink连接不到ST芯片怎么办?
可以使用Jflash能连接ST芯片,但是在keil的仿真调试方面连接不上ST芯片,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A:
还是换ST-link好一点。

网友A:
确保安装了最新版本的 JLink 驱动程序和固件。可以从 Segger 的官方网站下载并更新。

网友A:
在 Keil 中正确配置 JLink 的连接参数,包括接口类型(如 SWD 或 JTAG)、传输速率等。进入 Keil 的 Project Options,选择 Debug 选项卡,然后确保选择了 JLink 作为调试器并正确配置了接口。

网友A:
确认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尤其是调试接口(如 SWD 或 JTAG)的引脚连接。检查接线是否牢固,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A:
确认目标芯片上电,并且电压稳定在正确的范围内。如果芯片没有正确上电或电压异常,会导致无法连接。

网友A:
确认芯片没有被写保护或上锁。有些 ST 芯片在被写保护或上锁的情况下会拒绝调试连接。

网友B:
有时 JLink 的默认速度太高,导致连接不稳定。可以尝试在 Keil 中降低 JLink 的调试速度。例如,尝试设置为 100kHz 或 1MHz。

网友B:
另外看看你的工具是不是被其他程序占用了。
确保没有其他调试器或编程工具在后台运行,这些工具可能会占用 JLink 导致冲突。

网友B:
另外,确认复位引脚(NRST)正确连接并正常工作。如果复位引脚没有正确工作,可能会导致无法连接。

网友C:
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D:
检查供电情况

网友E:
重新启动计算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