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PCB设计之USB设计要点汇总

楼主(2024-06-29):
一. USB简述
USB,全称为通用串行总线(英语:Universal Serial Bus),是一种串口总线标准,也是一种输入输出接口的技术规范。它被广泛地应用于个人电脑和移动设备等信息通讯产品,并扩展至摄影器材、数字电视(机顶盒)、游戏机等其它相关领域。USB最初是为了帮助简化计算机与外围设备的连接而创造的。USB接口具有热插拔功能,可以连接多种外设,如鼠标和键盘等。USB版本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到如今已经发展为USB4.0版本。
USB元器件是指连接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的小型连接器,通常用于传输数据、充电和连接外部设备。USB元器件的种类很多,包括USB电缆、USB集线器、USB接口、USB电容器、USB电阻器、USB晶体和USB开关等。本文主要展开介绍常见的USB接口其相关知识点。常见的USB接口如图1所示:

                                  图1
USB接口的定义如图2所示:
                        图2
二. USB的PCB设计要点
1. 差分信号传输
USB接口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方式,需要保证两个差分线对之间的距离尽可能短,以减少信号干扰。差分线对之间的距离一般应小于5mil,长度差通常控制在5mil以内,特性阻抗90ohm。
2. 对称放置过孔
在PCB设计中,对称放置过孔可以减少信号的串扰和干扰。对于差分线路,过孔应该尽量对称放置,且不宜超过两个。
3. 平行走线
平行走线可以减少信号的串扰和干扰,因此在PCB设计中应尽量采用平行走线。
4. 覆地隔离
在PCB设计中,覆地隔离可以减少地线的影响,提高信号质量。覆地与差分线的距离应大于20mil,避免互相干扰。
5. 电源完整性
USB接口需要单独的电源供电,因此需要保证电源的完整性。在PCB设计中,需要使用高质量的电源线和电容,以确保电源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网友A:
根据USB版本的不同,数据速率也有所不同。USB 2.0支持12Mbps,USB 3.0及更高版本支持高达5Gbps。

网友B:
USB信号线应远离可能产生干扰的信号,如高频时钟信号和高功率信号线。

网友C:
USB接口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方式,需要保证两个差分线对之间的距离尽可能短,以减少信号干扰。差分线对的阻抗控制目标值为90欧姆,并应进行包地处理。差分线的总长度最好不要超过1800mil,且应尽量减少换层过孔,因为过孔会造成线路阻抗的不连续。在每次打孔换层的地方,应加一对回流地过孔,用于信号回流换层。

网友D:
多层板走内层布线好设计

网友E:
使用仿真软件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确保信号质量符合要求。

网友F:
设计时需要考虑设备的电源管理,确保在不同的工作状态下(如 suspend 和 resume)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G:
USB 2.0和USB 3.0都使用差分对传输信号。差分对走线应尽可能靠近,并保持等长,以减少信号延迟和串扰。

网友H:
USB接口应靠近板边放置,并伸出板边一定位置,以方便插拔。这样的布局不仅便于用户操作,还能减少线缆对PCB板的压力。

网友I:
在USB接口附近添加滤波电容和退耦电路,以减少电磁辐射。

网友J:
使用平行走线可以减少信号间的串扰和干扰。

网友K:
USB接口需要单独的电源供电,因此需要保证电源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在PCB设计中,应使用高质量的电源线和电容,以确保电源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网友H:
USB接口需要独立稳定的电源供应。
使用高质量的电源线和电容,确保电源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网友L:
如果必须使用过孔,尽量在信号线的中间位置而不是两端,以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M:
在电路板设计中,合理设置线路板的层数、阻抗线宽线距、介质厚度等参数,以满足阻抗要求值。这有助于减少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的损耗和干扰。

网友N:
对于高速USB接口,可以使用金属屏蔽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O:
将屏蔽层接地,以进一步减少干扰。

网友L:
在USB电源线上添加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和电压波动。

网友M:
接口应靠近板边放置,并伸出板边一定位置,便于插拔。
ESD(静电放电)保护、共模电感等器件应靠近USB接口,顺序放置为ESD-共模电感-阻容网络。
ESD和USB之间应保持至少1.5mm的间距。

网友N:
USB电源和信号地应分开处理,避免电源噪声对信号产生干扰。

网友O:
ESD(静电保护)和共模电感器件应靠近USB接口放置,放置顺序通常为ESD-共模电感-阻容。同时,注意ESD和USB接口之间留有1.5mm的间距,以考虑后焊的情况。

网友P:
USB使用差分信号对传输数据,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差分线对之间的距离应小于5mil,长度差控制在5mil以内,以减少串扰。
特性阻抗应控制在大约90Ω。

网友Q:
USB信号线的阻抗应在50Ω左右,设计时需要确保信号线的阻抗匹配以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R:
连接器应尽量靠近PCB边缘,以缩短信号路径,减少信号损耗。

网友S:
为了抑制电磁辐射,USB的差分线应优先走在内层,并保证走线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如果走线跨分割,会造成阻抗不连续并增加外部噪声对差分线的影响。

网友T:
若USB两边定位柱接的是保护地,分割时应保证与GND的距离是2MM,并在保护地区域多打孔,以保证充分连接。同时,可以用磁珠与GND进行跨接,以提高ESD保护效果。

网友U:
过孔会增加信号路径的电感和电容,影响信号完整性。尽量减少USB差分对的过孔数量。

网友V:
USB差分对周围应尽量包围接地铜皮,以减少电磁干扰(EMI)。

网友W:
保持地平面的连续性,避免出现孔洞或断开,以减少地线阻抗。

网友X:
对于差分线路,过孔应该尽量对称放置,且数量不宜超过两个。

网友Y:
过孔设计减少干扰

网友Z:
USB差分对走线应尽量使用屏蔽层,并确保良好的接地,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A:
USB信号线的走线长度应尽可能短,以减少信号延迟和损耗。

网友W:
USB差分线应包地处理,以增强信号的稳定性并减少EMI。

网友W:
根据设备尺寸和应用选择合适的USB连接器,如Type-A、Micro-USB、Type-C等。

网友AB:
USB差分线优先走在内层,并保证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以减少阻抗不连续和外部噪声的影响。
使用磁珠和其他滤波元件来减少EMI。

网友AC(2024-08-01):
usb端口需要独立稳定的电源。

网友AD:
USB设计只要是差分布线规则

网友AE:
连接器应尽可能靠近pcb边缘,以缩短信号路径并降低信号损耗。

网友AF:
如果一定要用孔,尽量在信号线中间而不是两端,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AG:
通孔会增加信号通路的电感和电容,影响信号完整性。

网友AH:
usb差分对应尽可能由接地铜包围,以减少电磁干扰(emi)。

网友AI:
多层板通过内部布线良好的设计

网友AJ(2024-09-23):
USB电源和信号地应分开处理,以避免电源噪声对信号的干扰。

网友AK:
保持接地层的连续性,避免孔洞或中断,以降低接地阻抗。

网友AL:
USB差分线应以打包方式处理,以增强信号稳定性并减少emi。

网友AM:
USB设计,只要它是基于差分路由规则

网友AN(2024-11-04):
USB设计,只要是基于差分路由规则,

网友AO:
这种插件式的连接器不是很利于差分布线,贴片的要好一些。

网友AP:
USB信号线应远离可能造成干扰的信号,如高频时钟信号、大功率信号线等。

网友AQ:
这种插入式连接器不太利于差分布线,但贴片连接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