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DMA通道选择错误,优先级冲突。

楼主(2024-06-29):
配置DMA(直接存储器访问)时遇到问题,这里有一些常见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DMA通道选择错误:

每个外设通常只能使用特定的DMA通道。检查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确保你为外设选择了正确的DMA通道。
优先级冲突:

如果多个外设共享同一个DMA通道,可能会导致优先级冲突。尝试调整DMA通道的优先级,确保关键任务获得更高的优先级。
DMA请求未启用:

确认外设的DMA请求已启用。这通常需要在外设的控制寄存器中进行设置。
DMA传输配置错误:

检查DMA传输配置,确保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大小等参数正确设置。
中断配置问题:

如果使用DMA中断,确保中断已正确配置和启用,并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处理相关标志。
时钟未启用:

确保相关外设和DMA控制器的时钟已启用,否则DMA传输不会工作。
内存访问问题:

确保DMA访问的内存区域是合法的,并且不与其他任务冲突。特别是检查缓存一致性和内存对齐问题。

楼主:
DMA配置示例(以STM32为例):

c
// 启用DMA控制器时钟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配置DMA通道
DMA_HandleTypeDef hdma;
hdma.Instance = DMA1_Channel1;
hdma.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if (HAL_DMA_Init(&hdma)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将DMA与外设链接(以ADC为例)
__HAL_LINKDMA(&hadc, DMA_Handle, hdma);

// 启用DMA传输
if (HAL_ADC_Start_DMA(&hadc, (uint32_t*)buffer, buffer_length) != HAL_OK) {
    // 启动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