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微电子MM32F5330测评】4.ST7735实现简单文本查看器

楼主(2024-06-29):
前言
在前一篇评测里实现向spi flash写入中文字库bin的的功能,详见https://bbs.21ic.com/icview-3385598-1-1.html
接上文继续实现ST7735 SPI屏驱动和显示中文,并通过KEY控制中文文本翻页浏览。
功能框图
1、通过SPI2 驱动ST7735。
2、通过K2(PC5)、K4(PB2)控制查看文本向前翻页和向后翻页。
驱动ST7735
st7735.c
#define _ST7735_C_

#include "platform.h"
#include "st7735.h"
#include "charcode.h"

#define LCD_CS_SET()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DISABLE)
#define LCD_CS_RESET()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ENABLE)

#define LCD_DC          GPIOB,GPIO_Pin_10                        //
#define LCD_RST          GPIOB,GPIO_Pin_11                        //
#define LCD_LED          GPIOB,GPIO_Pin_1                        //

#define LCD_DC_SET()                 GPIO_WriteBit(LCD_DC, Bit_SET);
#define LCD_DC_RESET()         GPIO_WriteBit(LCD_DC, Bit_RESET);

#define LCD_RST_SET()         GPIO_WriteBit(LCD_RST, Bit_SET);
#define LCD_RST_RESET() GPIO_WriteBit(LCD_RST, Bit_RESET);

#define LCD_LED_SET()         GPIO_WriteBit(LCD_LED, Bit_SET);
#define LCD_LED_RESET() GPIO_WriteBit(LCD_LED, Bit_RESET);

extern void SPI_FLASH_FastRead(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ength);
uint8_t MatrixBuff[32];

void getMatrix(const uint16_t nmCode)
{
        uint8_t i;
        uint32_t offset;
        uint8_t GBH,GBL;
        uint16_t nm=nmCode;

        GBH=nm>>8&0xff;
        GBL=nm&0xff;

        if(GBH>=0xb0)
        {
                offset=((GBH-0xa7)*94+GBL-0xa1)*32;
        }else
        {
                offset=((GBH-0xa1)*94+GBL-0xa1)*32;
        }

        SPI_FLASH_FastRead(offset,MatrixBuff,32);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cmd;
        uint8_t dat[16];
        uint16_t datLen;
        uint32_t sleep;
} st7735_ini_str_t;

st7735_ini_str_t lcd_ini_str[] = {
        {0x11, {0x00}, 0, 120},                         /* software reset */
        {0xB1, {0x02, 0x35, 0x36}, 3, 0},
        {0xB2, {0x02,0x35,0x36}, 3 ,0}, //Frame rate 80Hz
        {0xB3, {0x02,0x35,0x36,0x02,0x35,0x36}, 6 ,0},
        {0xB4, {0x03}, 1, 0 },
        {0xC0, {0xA2,0x02,0x84}, 3 ,0},
        {0xC1, {0xC5}, 1 ,0},
        {0xC2, {0x0D,0x00}, 2,0},
        {0xC3, {0x8D,0x2A}, 2,0},
        {0xC4, {0x8D,0xEE}, 2,0},
        {0xC5, {0x0A}, 1,0},
        {0xC7, {0x00},1,0},
        {0x36, {0xC8}, 1,0},
        {0xE0, {0x12,0x1C,0x10,0x18,0x33,0x2C,0x25,0x28,0x28,0x27,0x2F,0x3c,0x00,0x03,0x03,0x10}, 16,0},
        {0xE1, {0x12,0x1C,0x10,0x18,0x2D,0x28,0x23,0x28,0x28,0x26,0x2F,0x3B,0x00,0x03,0x03,0x10}, 16,0},
        {0x3A, {0x05}, 1, 0},  //65k mode
        {0x29, {0x00}, 0, 0},  //Display on
        {0x00, {0x00}, 0, 0}                            /* EOL */
};

void LCD_SPI_Configur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SPI_StructInit(&SPI_InitStruct);
    SPI_InitStruct.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SPI_DataWidth = 8;
    SPI_InitStruct.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2, SPI_Direction_Rx);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2, SPI_Direction_Tx);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5);        //SPI2_NSS  PB1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5);        //SPI2_SCK  PB13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5);        //SPI2_MISO PB1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5);        //SPI2_MOSI PB15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SPI_Cmd(SPI2, ENABLE);

                //初始化LCD_DC、LCD_RST、LCD_LED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
  * @brief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no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LCD_SPI_TxData_Polling(uint8_t *Buff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 0, Data = 0;

    for (i = 0; i < Length; i++)
    {
        //SPI_SendData(SPI2, Buffer[i]);
                                SPI_SendByte(SPI2, Buffer[i]);

        while (RESET == 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TXEPT))
        {
        }

        while (RESET == 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RXAVL))
        {
        }

        Data = SPI_ReceiveData(SPI2);
    }
}

/*写指令*/
void LCD_WriteIndex(uint8_t index)
{
        LCD_CS_RESET();
        LCD_DC_RESET();
        LCD_SPI_TxData_Polling(&index,1);
        LCD_CS_SET();
}
/*写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uint8_t *Buffer, uint8_t Length)
{
        LCD_CS_RESET();
        LCD_DC_SET();
        LCD_SPI_TxData_Polling(Buffer,Length);
        LCD_CS_SET();
}

void ST7735_SendData(uint8_t cmd, 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gth)
{
        LCD_WriteIndex(cmd);
        LCD_WriteData(data,length);
}

void ST7735_HardReset()
{
        LCD_RST_SET();
        PLATFORM_DelayMS(100);
        LCD_RST_RESET();
        PLATFORM_DelayMS(100);
        LCD_RST_SET();
        PLATFORM_DelayMS(100);
}

/*发送初始化字符串*/
void ST7735_SendInitStr()
{
        LCD_CS_RESET();
        uint16_t i = 0;
        while(lcd_ini_str[i].cmd != 0x00)
        {
                        uint8_t cmd = lcd_ini_str[i].cmd;
                        uint16_t datLen = lcd_ini_str[i].datLen;
                        uint8_t *dat;
                        dat = &(lcd_ini_str[i].dat[0]);
                        uint32_t slp = lcd_ini_str[i].sleep;

                        LCD_DC_RESET();
                        LCD_SPI_TxData_Polling(&cmd, 1);

                        if(datLen > 0)
                        {
                                        LCD_DC_SET();
                                        LCD_SPI_TxData_Polling(dat, datLen);
                        }
                        if(slp > 0)
                        {
                                        PLATFORM_DelayMS(slp);
                        }
                        i++;
        }
        LCD_CS_SET();
}

void ST7735_SetWindow(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 uint16_t h)
{
        /* CASET */
        uint8_t cmd = 0x2A;
        x=x+2;
        y=y+2;
        uint8_t buf4[4];
        buf4[0] = (x >> 8) & 0xFF;
        buf4[1] = x & 0xFF;
        buf4[2] = ((x + w -1) >> 8) & 0xFF;
        buf4[3] = (x + w -1) & 0xFF;
        ST7735_SendData(cmd, buf4, 4);

        /* RASET */
        cmd = 0x2B;
        buf4[0] = (y >> 8) & 0xFF;
        buf4[1] = y & 0xFF;
        buf4[2] = ((y + h - 1) >> 8) & 0xFF;
        buf4[3] = (y + h - 1) & 0xFF;
        ST7735_SendData(cmd, buf4, 4);

        LCD_WriteIndex(0x2C);
}

void Lcd_SetXY(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
{
          ST7735_SetWindow(x,y,x,y);
}

void setPixel(uint16_t Color)
{

        uint8_t color_h,color_l;
        color_h=Color>>8;
        color_l=Color&0xff;

        LCD_CS_RESET();
        LCD_DC_SET();
        LCD_SPI_TxData_Polling(&color_h,1);
        LCD_SPI_TxData_Polling(&color_l,1);
        LCD_CS_SET();

}

void LCD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Data)
{
        ST7735_SetWindow(x,y,x+1,y+1);
        //LCD_WriteData((uint8_t*)&Data, 2);
        setPixel(Data);

}

//画线函数,使用Bresenham 画线算法
void Gui_DrawLine(unsigned int x0, unsigned int y0,unsigned int x1, 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Color)
{
int dx,             // difference in x's
    dy,             // difference in y's
    dx2,            // dx,dy * 2
    dy2,
    x_inc,          // amount in pixel space to move during drawing
    y_inc,          // amount in pixel space to move during drawing
    error,          // the discriminant i.e. error i.e. decision variable
    index;          // used for looping

        Lcd_SetXY(x0,y0);
        dx = x1-x0;//计算x距离
        dy = y1-y0;//计算y距离

        if (dx>=0)
        {
                x_inc = 1;
        }
        else
        {
                x_inc = -1;
                dx    = -dx;
        }

        if (dy>=0)
        {
                y_inc = 1;
        }
        else
        {
                y_inc = -1;
                dy    = -dy;
        }

        dx2 = dx << 1;
        dy2 = dy << 1;

        if (dx > dy)//x距离大于y距离,那么每个x轴上只有一个点,每个y轴上有若干个点
        {//且线的点数等于x距离,以x轴递增画点
                // initialize error term
                error = dy2 - dx;

                // draw the line
                for (index=0; index <= dx; index++)//要画的点数不会超过x距离
                {
                        //画点
                        LCD_DrawPoint(x0,y0,Color);

                        // test if error has overflowed
                        if (error >= 0) //是否需要增加y坐标值
                        {
                                error-=dx2;

                                // move to next line
                                y0+=y_inc;//增加y坐标值
                        } // end if error overflowed

                        // adjust the error term
                        error+=dy2;

                        // move to the next pixel
                        x0+=x_inc;//x坐标值每次画点后都递增1
                } // end for
        } // end if |slope| <= 1
        else//y轴大于x轴,则每个y轴上只有一个点,x轴若干个点
        {//以y轴为递增画点
                // initialize error term
                error = dx2 - dy;

                // draw the line
                for (index=0; index <= dy; index++)
                {
                        // set the pixel
                        LCD_DrawPoint(x0,y0,Color);

                        // test if error overflowed
                        if (error >= 0)
                        {
                                error-=dy2;

                                // move to next line
                                x0+=x_inc;
                        } // end if error overflowed

                        // adjust the error term
                        error+=dx2;

                        // move to the next pixel
                        y0+=y_inc;
                } // end for
        } // end else |slope| > 1
}

void Gui_DrawRect(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 uint16_t h,uint16_t bc)
{
        uint16_t i,j;
        ST7735_SetWindow(x, y, w, h);
  for(i=0;i<w;i++)
  {
                for(j=0;j<h;j++)
                {
                        setPixel(bc);
                }
  }
}

void GUI_Clear(uint16_t Color)     //清屏
{
        uint16_t i,j;

  ST7735_SetWindow(0, 0, X_MAX_PIXEL, Y_MAX_PIXEL);

  for(i=0;i<Y_MAX_PIXEL;i++)
  {
                for(j=0;j<X_MAX_PIXEL;j++)
                {
                        setPixel(Color);
                }
  }
}

void GUI_WriteASCII8x16(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8_t  *p, uint16_t  wordColor, uint16_t  backColor)
{
    unsigned char j, wordByte,wordNum;
                uint16_t mx,my;
    uint8_t color;

                mx=x;
    my=y;

    while(*p != '\0')
    {
                        if(mx>127){
                                mx=x;
                                my+=16;
                        }
        wordNum = *p - 32;
        ST7735_SetWindow(mx,my,8, 16);

        for (wordByte=0; wordByte<16; wordByte++)
        {
            color = Font_Data[wordNum].dat[wordByte];
            for (j=0; j<8; j++)
            {
                if ((color&0x80) == 0x80)
                {
                    setPixel(wordColor);
                }
                else
                {
                    setPixel(backColor);
                }
                color <<= 1;
            }
        }
        p++;
        mx +=8;
    }
}

void GUI_WriteCN16x16(uint16_t x, uint16_t y,const uint8_t *cn, uint16_t wordColor, uint16_t backColor)
{
                uint16_t i, j, mx,my,wordByte;
                uint16_t zm;
                uint16_t color;
                uint8_t wordNum;

                mx=x;
                my=y;
                while (*cn != '\0')
                {

                        if(mx>119){
                                mx=x;
                                my+=16;
                        }
                        if(*cn<128){
                                wordNum = *cn - 32;
                                ST7735_SetWindow(mx,my,8, 16);

                                for (wordByte=0; wordByte<16; wordByte++)
                                {
                                                color = Font_Data[wordNum].dat[wordByte];
                                                for (j=0; j<8; j++)
                                                {
                                                                if ((color&0x80) == 0x80)
                                                                {
                                                                                setPixel(wordColor);
                                                                }
                                                                else
                                                                {
                                                                                setPixel(backColor);
                                                                }
                                                                color <<= 1;
                                                }
                                }
                                cn++;
                                mx +=8;
                                }
                                else
                                {
                                ST7735_SetWindow(mx, my, 16, 16);
                                                zm=*cn;
                                                zm<<=8;
                                                zm|=*(cn+1);

                                                getMatrix(zm);

                                                                for(i=0; i<32; i++)
                                                                {   //MSK的位数
                                                                                color=MatrixBuff[i];
                                                                                for(j=0;j<8;j++)
                                                                                {
                                                                                                if((color&0x80)==0x80)
                                                                                                {
                                                                                                   setPixel(wordColor);
                                                                                                }
                                                                                                else
                                                                                                {
                                                                                                   setPixel(backColor);
                                                                                                }
                                                                                                color<<=1;
                                                                                }//for(j=0;j<8;j++)结束
                                                                }

                                cn += 2;
                                mx += 16;
                                                        }
                }
}

void ST7735_Init(void)
{
        LCD_LED_SET();
        LCD_SPI_Configure();
        ST7735_HardReset();
        ST7735_SendInitStr();

}

其中,读取字库函数getMatrix,
1、之前将字库写到了外部flash的地址0
2、字库的偏移量计算:因为字库本身去掉了一些不常用的字,所有需要跳过部分地址对GBH>=0xb0进行特殊判断。
void getMatrix(const uint16_t nmCode)
{
        uint8_t i;
        uint32_t offset;
        uint8_t GBH,GBL;
        uint16_t nm=nmCode;

        GBH=nm>>8&0xff;
        GBL=nm&0xff;

        if(GBH>=0xb0)
        {
                offset=((GBH-0xa7)*94+GBL-0xa1)*32;
        }else
        {
                offset=((GBH-0xa1)*94+GBL-0xa1)*32;
        }

        SPI_FLASH_FastRead(offset,MatrixBuff,32);

}

控制文本显示
gui_text.c

1、article是要显示文本全文。
2、textBuff是一屏可以显示的文本。
#define _GUI_TEXT_C_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7735.h"
#include "gui_text.h"

#define HZNUM        64
#define TEXTSIZE HZNUM*2
uint8_t textBuff[TEXTSIZE];
const uint8_t        article[]="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矣之理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第二章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故自**之,吉无不利。第三章彖者,言乎象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辞有险易。辞也者,也各指其所之。第四章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uint16_t curPage=0;
uint16_t maxPage=sizeof(article)/TEXTSIZE+1;

void gui_DrawScroll(uint8_t pos)
{
        Gui_DrawRect(GUI_TEXT_WIDTH+10,0,2,GUI_TEXT_HEIGHT,COLOR_Blue);
        Gui_DrawRect(GUI_TEXT_WIDTH+5,pos,10,pos+20,COLOR_Blue);
}

void gui_DrawWindow(void)
{
        Gui_DrawRect(0,0,GUI_TEXT_WIDTH,GUI_TEXT_HEIGHT,COLOR_DarkGreen);
        gui_DrawScroll(10);
}

void gui_SetPage(uint16_t page)
{
        strncpy((char*)textBuff,(char*)(article+page*TEXTSIZE),TEXTSIZE);
}

void gui_DrawWindowText(void)
{
gui_SetPage(curPage);
        GUI_WriteCN16x16(0,0,textBuff,COLOR_Yellow,COLOR_Black);
}

void gui_textDemo(void)
{
        GUI_Clear(COLOR_Black);
        gui_DrawWindowText();

}

KEY控制
exit_interrupt.c
void EXTI_Configure(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K1->PC4->EXTI_Line4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4);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Struct);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 K2->PC5->EXTI_Line5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5);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Struct);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5;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 K3->PB1->EXTI_Line1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1);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Struct);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1;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 K4->PB2->EXTI_Line2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2);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Struct);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2;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 EXTI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mm32f5330_it.c
中断方式实现KEY翻页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 K4 */
    if (SET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
    {
        PLATFORM_LED_Toggle(LED4);
                                if(curPage<maxPage) {
                                        curPage++;
                                        gui_DrawWindowTex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 K2 */
    if (SET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
    {
        PLATFORM_LED_Toggle(LED2);
                                if(curPage>0)        {
                                        curPage--;
                                        gui_DrawWindowTex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
}

源码: